[SMI] 求救,SM2258h开卡卡在这里download mp package fw

楼主(2021-08-09):
一直在 download mp package  fw上卡着

网友A:
把颗粒、缓存和桥接芯片型号报上来,这个问题有不止一种原因。

网友:
缓存的问题,2258H的卡DOWN大部分都是缓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颗粒、缓存和桥接芯片型号报上来,这个问题有不止一种原因。

颗粒是双贴512g的Intelb17a 桥接是asm235cm。缓存是海力士的1g ddr3

网友:
引用 楼主:
颗粒是双贴512g的Intelb17a 桥接是asm235cm。缓存是海力士的1g ddr3

设置是不是对的?把设置截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好巧啊,我也是这个毛病,宇瞻的板子,双贴海力士512缓存,选择512G开卡都正常,但是缓存选择1G就卡FW不管选择1GB还是512双通道都不过,选择512双通道时候会提示不是双通道。贴的镁光B16颗粒,好惨,用三星版本测试双通道缓存跑5圈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