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单车变摩托--极米Z4X投影仪唱吧麦颂定制版刷机改造成零售版

楼主(2021-08-09):
有一天闲着没事小黄鱼里瞎转悠,发现有人在卖极米Z4X的唱吧定制版,KTV淘汰下来的,说是无系统无喇叭,其他和零售版一样,只能输入视频信号来用,只要6xx
几年前在民宿用的z4x零售版,感觉还可以,零售版本身是带安卓系统的,现在小黄鱼上还要1K多
之前看到的唱吧定制版是另外一种,只有VGA接口,那个缩水缩得他吗都不认识了。
看了下这个似乎和零售版一样是全接口的,就想拿回来看看能不能改一下,就算不能改接个投屏器也不是不能用。

外面看起来倒挺干净的,但是长年在KTV使用,里面还是挺脏的,卖家也只清理了表面的灰尘。
正面,唱机风格。零售版这面黑色的是可以手势触摸的,红色部分是电源灯

镜头部分,以及喇叭孔,还有个哈曼卡顿的标志。不过这个定制版机器阉割了喇叭。

背面,散热出风口,接口和零售版一样全接口的。19V 4.74A电源输入,就常见的笔记本电源。
到手试了下这个唱吧定制系统似乎只能用HDMI1接口,卖家说可以用2也有可能是我不会切换。

底部,一股macmini的感觉。。三个螺丝孔是接支架转接环用的,螺丝孔可以拧开。

自带的遥控器,2.4G的

唱吧定制版的开机logo,开机后功能非常简单,就等待HDMI1视频信号输入,遥控器可以调节对焦梯形矫正,其他啥功能都没有了。

接上电视果投屏器看看效果还可以。

直接拆开,看看和零售版有啥区别

找了网上的零售版Z4X拆机图对比了下,发现主板没啥区别

WIFI/蓝牙模块AP6269LV,模块没阉割但阉割了天线,旁边的插槽是手势触摸板排线,这个也阉割了
旁边是2.4G遥控模块和天线

拿掉主板后,可以看到LED的散热器,上面的空位是放音箱的,被阉割了

主板另一面,拆掉散热片后可以看到主控,型号未知,右边是DLP主控
左侧四个电感和旁边的IC是音箱的数字功放,没有阉割

16G EMMC

4颗512M运行内存,2+16G的和零售版配置一样。

红蓝绿三色LED供电线,以及电源、接口板

可以看到长时间工作,绿色的线似乎有点黑了

零售版底部有个SATA硬盘位,这个定制版把SATA硬盘接口阉割了,这个是SATA的排线接口
旁边是DMD芯片的排线

音箱的接口

随手找了两个小音箱,比划了下刚好能放进去

小音箱固定好,线焊上,妥妥的蛤慢卡顿

至此拆机结束,发现该唱吧麦颂KTV定制款Z4X阉割了 哈曼卡顿音箱、WIFI/蓝牙天线、手势触摸板和排线、SATA硬盘排线,其他的都和零售版一样
ps:后续有朋友入手的发现还阉割了wifi蓝牙模块、数字功放部分,DMD还很多坏点。这种机器还是不建议大家入手。

鉴于和区别不大,心里想着能不能刷成零售版,但找不到这个定制的固件,也不会备份,只能冒着成砖的风险硬着头皮搏一搏了。
首先去官网下了最新的固件包,由于定制系统没有设置界面和升级界面,只能按照官网方法强刷进去
Z4X USB强刷升级方法
  ① 下载USB强刷包得到GIMI_NAPOLI_Z4X_WP.bin 将其发送至U盘根目录
  ② 将U盘插入机器的USB2.0接口,插上电源
  ③ 用回形针(任意细针也可)插入RESET孔,并按住
  ④ 按遥控器开机或者滑动镜头盖开机
  ⑤ 指示灯快速闪烁,即可松开RESET,等待刷机完成

结果。。。U盘灯狂闪了几分钟后,卡在这个界面半个小时没有动静了,心里慌得一批
查了下百度说可能U盘有问题,也可以断电重刷的,于是就直接拔电了。

然后重新上电后竟然开始初始化了。。。

按照步骤配对遥控、图上wifi由于没天线信号还不太好,后续已经加了wifi和蓝牙天线,信号不错。

成功进入官方系统

系统信息

由于官方系统广告和收费的太多,还限制APP安装,后续刷了个精简版无限制的当贝桌面系统,还挺好用的

装个挨打64看看信息
CPU是四核1.5Ghz的,2+16的内存配置,也就一般电视盒的配置吧

系统自带的对焦图

有几个黑点,这种情况一般是DMD老化损坏的,无法修复只能更换DMD。好在不超过10个,还算凑合,朋友没说我都没发现。

用来看看电影、看看电视还是不错的

完结。。

网友A:
内置喇叭太大了,你把投影机散热进气口都给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喇叭太大了,你把投影机散热进气口都给堵住了。

主要进风口在底部

网友:
刷成零售版还支持hdmi输入吗?

网友:
坏点就是散热不好导致的

既然拆了,赶紧把DMD芯片换导热硅脂,不然很快就满天星了

网友:
DMD坏一般白点吧 你这是不是灰尘

网友(2021-11-02):
散热一定要搞好

网友(2022-05-06):
你好   能测量下Ap6269边上有一颗R652的电阻的阻值吗   我的那个电阻氧化成粉末了  没发测量了   那个电阻是蓝牙天线的 导致现在遥控用不了

网友:
你好  能帮忙量下Ap6269边上R652的阻值吗  我的那里电阻氧化锈烂了   现在蓝牙用不了了

网友(2022-07-18):
求链接呀,求链接呀

网友:
还不错亮度挺高的

网友:
音响应该打胶的,不然会共振吧

网友:
亮度不如宏碁的那种灯泡机,好在小巧方便。那种灯泡机几百块买个HDMI输入的,就是分辨率1024不过看电影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