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立/高壹 20v 电池充满电只有20v,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09):
充电器没问题,充其它电池正常. 这块老电池只能到20,是保护板问题还是电池呢? 充满的20v用在工具上只用一下就闪灯提示稳定过高或过低.手摸完全不热.也不能是太冷啊.因为只有一个工具也没条件去试

.

网友A:
电池组其中一棵电池应该有问题,拆开电池组分别用万用表测下吧。

网友:
内阻仪一测就见分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其中一棵电池应该有问题,拆开电池组分别用万用表测下吧。

拆开看了.5节都是3.98-3.99.

网友B:
什么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表测的?

ut210e,这个测电压没所谓什么表吧?

网友C:
把电耗完 再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耗完 再充电试试

试了 还是一样没有改变

网友:
根据故障情况分析,有极大概率是电芯有一组或多组或全部内阻变大所导致,这样,在充电时,由于充电电流导致电芯内阻上的电压降过高,充电器错判成已经充到了4.2伏,所以提前停止充电,在使用时也是由于内阻过大,电芯压降过大,一组或多组电芯提前降到3伏以下,保护板动作停止供电。在不想拆除电芯或没有内阻仪的情况,要判断内阻情况,可以用较小的电流(例如1安培)给电池放电,放电同时测量各组电芯的电压降,根据欧姆定律可以很容易粗略判断出各组电芯的内阻情况。

网友:
保护板问题?试试每节电池单独充电,看能不能到4.2。也可以判断是板还是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5节都是3.98-3.99.

带负载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