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这山寨华为gts2智能手表充电座线怎么接

楼主(2021-08-09):
这山寨华为gt2智能手表充电座线怎么接,电线不小心扯断了,不知道极性,哪边正极,哪边负极? 接错怕烧坏

网友:
这个只能拆表看了

网友:
再买一个量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手表上充电的二个点,如果显示无穷大或高电压红棒为正极黑棒为负极!

网友:
好像不会烧坏,至少我的GT2是不会烧坏。

网友:
咋解决的,给我们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