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记:修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1-08-09):
机主想加个内存条,于是百度拆机攻略,自己瞎搞,成功拆烂……

1·损坏的散热器正面

2·损坏的散热器背面

3·损坏的散热器压板

4·散热器压板钻1.6mm孔

5·检查钻孔位置

6·放入空芯铜铆钉

7·开花安装铆钉

8·顶部加锡

9·底部加锡

10·发霉的GPU

11·清洗、加聚酰亚胺胶带

12·涂抹硅脂

13·装回散热器
========================================================
爱咋咋地,我不管了。

网友A:
是不是有一种挺后悔、吃饱了撑着的感觉?

网友:
加内存条,为何去动散热器去了  配置应该还不错吧   至少是个三代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一种挺后悔、吃饱了撑着的感觉?

不是我拆烂,是机主拆烂……

网友:
这样修好性能不好了还是买个新的换了,旧的送我

网友B:
CPU加胶带干嘛?影响散热啊

网友:
厉害了,铆接强度怎么样,铆钉会不会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加胶带干嘛?影响散热啊

那个是显卡,又没贴在晶圆上面就亮晶晶的地方,不影响散热的

网友:
  铜片 尽量不要打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加胶带干嘛?影响散热啊

硅脂含金属氧化物、或多或少的石墨成分,可能导电,所以你懂的。
CPU、GPU载板上暴露的退耦电容是弱点,必须遮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硅脂含金属氧化物、或多或少的石墨成分,可能导电,所以你懂的。
CPU、GPU载板上暴露的退耦电容是弱点, ...

我还没见过有涂硅脂烧CP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见过有涂硅脂烧CPU的

不会烧,体质下降而已:莫名发热、蓝屏、花屏,CPU主频被锁定在0.8GHz.
只能说活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