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手机硬盘制作U盘都有什么注意的吗

楼主(2021-08-09):
家里的U盘都是黑片的,以前有个数码之家的丢亲戚家了。最近发现,黑片U盘有时候时灵时不灵,知道旧手机硬盘可以改U盘,一直没尝试过,收了个风枪,准备试下,麻烦问下,主控板和硬盘有兼容问题吗?焊接后量产工具一般从哪里下载?这方面纯小白了,谢谢。昨晚翻出个乐视2pro手机,里面硬盘大小芯片上没看出来。应该是海力士的

网友:
颗粒的球很小很小,不是很好吹很好植球。

网友:
应该是EMMC的  买个板子直接焊接就好了 3.0 有n1081主控   2.0 安国的  3元一个板子  都带焊锡球   直接焊接就好了

网友:
拆,植球,上板,每道步骤都不是很简单,你要想搞的话还是先练练手吧,否则不是掉点就是短路

网友A:
海力士那个是RAM,堆叠封装在CPU上。eMMC是上面那个。据资料,eMMC版本是5.1,脚位是153。可以使用NS1081/MW6688/AU6438(注意,AU6438不需要量产),拆芯片前先备份重要数据。量产工具可以从网络下载,也可以由主控板卖家提供。至于焊接问题,额外给个提醒:植锡前最好用高温胶带定位芯片,植锡时下面放张对折两次的面巾纸。

网友:
用手机存储做U盘,最好给U盘加个金属壳上点导热硅脂好散热,往U盘里拷文件时发热量大,我的U盘用铝片自己做的壳。

网友:
建议买些便宜的旧手机来练手,拆、植球、安装,多练就好了,一开始最好买植好球的小容量芯片,成功率较高,以免打击信心。

有可调加热台就更好,成本很低,调整好温度后配合热风枪,非常容易

用锡浆的话一定要干一点的,不要太湿

焊油买好一点的,十几克就行,不要贪多买500克的,非专业人士真的一辈子都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那个是RAM,堆叠封装在CPU上。eMMC是上面那个。据资料,eMMC版本是5.1,脚位是153。可以使用NS1081/M ...

1611kAE那个吗?

楼主:
锡浆准备买中温焊锡,不到200,植锡网,都拼夕夕了

网友:
就是那个,32GB的。拆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B:
这货打胶的比较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打胶的比较难拆

你有没有拆胶的好办法?请教一下

楼主:
难怪,吹了半天一点没动,还合计咋回事呢。是不是得用刀撬?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吹了半天一点没动,还合计咋回事呢。是不是得用刀撬?

被你说中了,找个薄刀片,先把周围的胶割掉再撬。

网友C:
楼主可以帮忙改旧手机成U盘吗,费用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帮忙改旧手机成U盘吗,费用好说

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家里U盘都是黑胶片,有时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