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双WAN口路由器

楼主(2021-08-09):
家里分别有电信 移动光纤接口,每条网线上的网速非常不稳定,有时下载到10m有时干脆掉线,没速度。好像有种路由器可以把两个WAN口和2为一的路由器,市场上询问过价格不一,其功能说的天马行空,不知道选择哪一种好,可有大神帮忙推荐一款,满足家用,价格不高的品牌与型号。一般满足下载4k电影资源速度快些就可以。

网友A:
维盟,我之前拆过一个百兆的型号,有千兆的

网友B:
TL-R479G+

公司里面9台,一直很稳定 都是4进1出

网友C:
买个能刷openwrt的路由,把一个LAN口改成WAN口不就得了,还能双网聚合,多爽,别买成品的,那都是小众货,价格就是智商税

网友D:
好些企业级的路由器不管是无线还是有线的,它的lan/wan口可以自己定义的,当然还有一个固定的lan口,就像这个图中,这种企事业级路由器很稳定的,就是价格不太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盟,我之前拆过一个百兆的型号,有千兆的

去x宝上看了价格有点接受不了,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R479G+

公司里面9台,一直很稳定 都是4进1出

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能刷openwrt的路由,把一个LAN口改成WAN口不就得了,还能双网聚合,多爽,别买成品的,那都是小众货, ...

你的方法很值得借鉴,谢谢回帖。可有具体品牌与方法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些企业级的路由器不管是无线还是有线的,它的lan/wan口可以自己定义的,当然还有一个固定的lan口,就像这 ...

的确是 关于企业级的路由器价格确实难以接受。谢谢回帖。

网友E:
爱快软路由,喜欢折腾就自己找个小主机安装,不折腾就买成品

网友F:
100多点就可以买到全新的了。二手的几十元就有了。

网友G:
我有台闲置腾达ac15可以双wan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很值得借鉴,谢谢回帖。可有具体品牌与方法推荐?

随便,只要能刷openwrt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爱快软路由,喜欢折腾就自己找个小主机安装,不折腾就买成品

这个方法很不错,刚好有台收银小主机,值得一试。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多点就可以买到全新的了。二手的几十元就有了。

就是不清楚该买哪一款才特来询问,谢谢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台闲置腾达ac15可以双wan

谢谢回帖,关注一下,谢谢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清楚该买哪一款才特来询问,谢谢回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6794-1-2.html

网友:
小米,华为家用好像都支持双w。不过双w就是下载时有用而已。

网友:
几十元买个7620A芯片的路由刷高恪固件就行了,好用又便宜。

网友:
war450l 企业级的路由器  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