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在线等!小白想换博士12v锂电芯,求指点

楼主(2021-08-09):
新图片在八楼,小白求指点,论坛也搜索不了,麻烦大神们帮个帮找个帖子或者教我一下,我是小黄鱼买的原厂拆机壳和主板,问下如何焊接走线,和副厂保护板有点不一样,最好有图文详细点的解释,麻烦了各位,图片都是网上找的,就是没有主板背后接线图,新买了一个12-30裸机弄好可以玩玩

网友A:
这貌似是个空板?博世的保护控制在机器里面的,之前拆的第三方也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貌似是个空板?博世的保护控制在机器里面的,之前拆的第三方也是这样

对博士保护板在机器里面,没点焊机还是别自己折腾了容易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博士保护板在机器里面,没点焊机还是别自己折腾了容易出事

有点焊机,为了兴趣爱好特地买了一个

楼主:
继续顶,等大神教导

网友C:
它就是一个空板,先拿万用表测一下各个触点的电压和正负极并记录,然后换电池,注意别把电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就是一个空板,先拿万用表测一下各个触点的电压和正负极并记录,然后换电池,注意别把电池短路。 ...

有详细接线图么?我这是网上找的,我是散装30q电池和主板外壳

楼主:
东西到了哪位大神教教我怎么接?

网友D:
找到b+和B-,然后按串联顺序排就行,你那跟粗线就是B+

网友E:
博世10.8V、12V锂电池的无损拆解方法|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9922
自己看吧,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世10.8V、12V锂电池的无损拆解方法|我是工具控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9922
...

老站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b+和B-,然后按串联顺序排就行,你那跟粗线就是B+

好的,谢谢,但是发现买到的号称拆机外壳是假的

网友:
我喜欢直接买成品,没有时间成本

网友(2021-09-08):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组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