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一只5V3A电源拆开看看

楼主(2021-08-09):
捡到一只5V3A电源拆开看看

电源中规中矩,安规电容、Y电容、压敏电容、EMI电感该有的都有了

输入接线端子

保险

NTC

安规电容

Y电容、压敏电容和EMI

高压整流桥

400V33uF高压电容

场效管

UC2843电源管理IC

817光耦

TL431

变压器

输出整流二极管

着游客电阻炸了看不出阻值了

输出滤波电容

输出电感

输出接线端子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谢谢分享。用料做工都不错,如果放在前几年,给手机充电666。。。。。

网友B:
看痕迹就有件炸了,估计MOS管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痕迹就有件炸了,估计MOS管也挂了

肉眼能捡到有颗电阻炸了其它的看不出来

网友C:
感觉是坏的,可以拆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用料做工都不错,如果放在前几年,给手机充电666。。。。。

这电源应该是也有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坏的,可以拆件了

炸了一颗电阻其它看不出来懒得测量哈

网友:
十几年前的老货了,如果没坏还能将就用用

网友:
记住一般用这个品牌电容的都是寨货不咋地的电子垃圾

网友:
留着拆件用也不错

网友:
电容用两个品牌的,关键的地方用好点的电容?非关键地方用次质电容?

网友:
老坛友一般会捡回来拆上面的元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