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 VOOC充电线拆解 同Dash协议线

楼主(2021-08-09):
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原装vooc/dash线的拆解图,正好有一条快报废的一加6原装线,所幸拆解研究(其实是自己想做两米线)。因为是先拆了才想起来发帖,所以就看看两个接头还有线材好了。下面直接上图。。猜测只有a头那边的电路是用来检测线是否为原装线的。其余还是通过D+D-进行协议握手,所以只要买个usb3.0接口在上面稍做手脚配合四芯线材就可以触发快充。目前为猜测,配件到了就开始测试

楼主:
更正,刚才去百度了下。a端的那个芯片是一个存储着数据的IC。。本以为是简单的电路而已。。行吧这玩意够恶心。看来只能买烂线拆头用了

网友:
那个标识Q1的贴片器件什么型号?电路图能画一下嘛

网友A:
网上有套件卖的,何必这么折腾?  买现成的不行吗?

网友:
你猜的没错,ID脚就是给充电器识别的

网友:
一直想拆一加的线,楼主帮我完成了愿望。

网友:
一加8p,原装30瓦充电器,授权三方线,使用warp协议充电。

网友:
我有个充电器,山上的,只有4线接口,也可以激活vooc,只是电流只有2A多一点

网友B:
这个和小米30w的很像,小米的30w可以用usb3.0硬盘连接线触发超级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小米30w的很像,小米的30w可以用usb3.0硬盘连接线触发超级快充

这个用硬盘3.0的线触发不了

网友C:
我怎么觉得这玩意儿像是三极管或者MOS管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这玩意儿像是三极管或者MOS管呢,

那是颗sot23 -3 封装的1k 单线通讯eprom ,三个脚俩都是接地,剩下一个是sdq串行通讯引脚还兼供电,用于存储线缆id识别信息~

网友:
支持OPPO手机快充的充电宝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颗sot23 -3 封装的1k 单线通讯eprom ,三个脚俩都是接地,剩下一个是sdq串行通讯引脚还兼供电,用于 ...

长见识了,知识多对得起你的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颗sot23 -3 封装的1k 单线通讯eprom ,三个脚俩都是接地,剩下一个是sdq串行通讯引脚还兼供电,用于 ...

好高级的样子,这些厂家真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颗sot23 -3 封装的1k 单线通讯eprom ,三个脚俩都是接地,剩下一个是sdq串行通讯引脚还兼供电,用于 ...

好像是早期Dallas的单总线协议的唯一ID芯片,8个字节的唯一代码看着有点熟,有名的芯片是温度芯片DS18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小米30w的很像,小米的30w可以用usb3.0硬盘连接线触发超级快充

小米那个应该是五芯线充电器id脚位直接连手机id脚,所以用usb3。0的线可以触发,不过小米好像有个更快的充电协议,也是有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套件卖的,何必这么折腾?  买现成的不行吗?

网上买不到能触发vooc快充的套件卖。我买了个号称支持vooc的套件,他的方案还是像pd协议方案那样的直接五芯线id脚位相连,压根没法激活,我只能把这个拆掉的接头挪过去才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这玩意儿像是三极管或者MOS管呢,

原本我也是这样以为的,后来去百度搜了一下。反正整的挺恶心的

网友(2021-12-31):
所谓的非原装不充电,就是以技术之名行垄断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