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GBH2-28D电锤 拆机并维修

楼主(2021-08-09):
废品站来的剪线电锤,感觉不错,拿拿分量比以前的一把假博世电锤要好,于是买了回来。通电会转,但是没有锤击力,用点力按去,钻头还会停转,但是听声音,电机还在运转的,经过反复测试最终发现问题并解决。由于都是黄油,所以照片拍的不多。
故障问题请看这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895-1-1.html  在15楼

主角来了

另一面

被剪线了

锤头

拆开锤头

锤头配件

分解开了

都是油乎乎的

锤头

摆锤 气缸等

齿轮磨损很少

摆锤

电机轴也磨损很少

为了拆这螺丝特意买了一把T20螺丝刀

以前买的硅胶电源线

拆开把手

电源线不错,里面还有防扯线

线头上锡

修复后的样子,就差尾部护套。

故障原因是,有个卡簧磨损导致空转及移位,所以导致工作的时候用力就钻头空转及无冲击力。

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
哪个卡簧?好手艺

网友A:
卡簧磨损导致空转及移位,来个特写配个图,好让大家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B:
这个是冲击钻,不是电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冲击钻,不是电锤。

这个有摇摆轴承驱动的锤击机构,是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簧磨损导致空转及移位,来个特写配个图,好让大家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请看这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8895-1-1.html  在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冲击钻,不是电锤。

可能你和我以前一样判断的,但这个确实是电锤。
通过摇摆锤带动气缸的

网友:
这个夹具就是电锤

网友:
好手艺,羡慕

网友C:
电锤估计10元一个吧,赚大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和我以前一样判断的,但这个确实是电锤。
通过摇摆锤带动气缸的

我有个结构和这个一样的冲击钻,是有气缸的,和电锤还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锤估计10元一个吧,赚大发了

捡漏的东西有得有失的。
一共三样东西60元,电锤、大艺无刷电扳手、小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锤估计10元一个吧,赚大发了

捡漏的东西有得有失的。
一共三样东西60元,电锤、大艺无刷电扳手、小气泵。

网友D:
不错 算捡漏了 保养下换个线又是一把好电锤

网友:
引用 楼主:
捡漏的东西有得有失的。
一共三样东西60元,电锤、大艺无刷电扳手、小气泵。 ...

博士电锤好象不像原装的,不过用是一样用

网友:
这些小零件缺一个还真难配上

就算不怕麻烦当钳工做一个出来,热处理普通人也没法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算捡漏了 保养下换个线又是一把好电锤

线已换好,就差一个尾部护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