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进,光伏负载线压控制器。

楼主(2021-08-09):
各位大师,我画了个有关光伏电压控制的电路图,但因为基础不够,肯定有错误的地方,能帮我改一下吗?

在光伏方案中,光伏组件输出的电压是随着阳光强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而我这个案例中的设备电压是不能超过600伏的,所以VCC超过

560伏就用增加负载的方法拉低光伏VCC的电压,而这个方法,据我所知是提高光伏板利用率的最佳途径。

这个电路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

VCC为电压600-700伏的光伏组件,光照较小时,电压在559.7伏(18只稳压管540伏+12伏+22K/2K=1.1*0.7伏)以下时负载1、2、3、4

都断开,超过559.7伏时,13脚电压超过12.7伏,14脚输出高电平,负载4投入使用拉低VCC电压;随着光照增强,VCC又超过559.7

伏,同理8脚输出高电平,负载3投入使用拉低VCC电压,负载2和负载1的投入原理与负载3和4相同。

改变18只稳压管的总电压应该可以改变起控点。

这个电路的电压取样元件和基准元件是否合理,还请帮忙看下。

网友A:
仿真一下看看吧,最好加上回差电压和延时,避免继电器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一下看看吧,最好加上回差电压和延时,避免继电器跳动。

我也想仿真,可是我不会呀,就这电路我就边学边画了好几个天呢。D6和D7就是为了改善电压波动增加的。延时倒是没考虑到。

网友B: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C:
建议用锂电池保护芯片做,芯片集成电压基准,有回滞、延时、滤波,这些都不要考虑了
还有600V的直流是不能用普通继电器的,看你的电流大小,电流小可以用真空继电器,电流大要用直流接触器,很贵的,能用IGBT就用IGBT做开关吧,相对便宜点

网友:
电压高了加负载,然后电压低了断开负载?然后电压又高了又加负载?会一直跳动吗?
话说负载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锂电池保护芯片做,芯片集成电压基准,有回滞、延时、滤波,这些都不要考虑了
还有600V的直流是不能 ...

600伏直流回路总负载功率30千瓦,电路中的继电器只是用来控制后面的接触器的。直流接触器比IGBT还便宜些吗?还真的没比过呢。用锂电池保护芯片做控制,那该怎么做呢,能否画个图一起研究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600伏直流回路总负载功率30千瓦,电路中的继电器只是用来控制后面的接触器的。直流接触器比IGBT还便宜些 ...

这么大功率只能用IGBT,接触器开关速度太慢,接触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预算多少?
在前光伏板过来要加mF级的电容系统才能稳定工作。负载是电阻吗。

网友D:
30KW,电流要去到50A了。
看这个电路肯定不能用
要改进或者重新设计,你要提供电源内阻和负载特性等参数,负载接受的电压波动范围等。
用并联还是串联的方法降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功率只能用IGBT,接触器开关速度太慢,接触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预算多少?
在前光伏板过来要加mF ...

切换速度没什么大的关系,差那么一两秒没事的。加个电容级也就几百块钱,不是问题。预算嘛,当然是在稳定的前提下越低越好。负载是ZVS加热的电热炉。但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设计成560伏的,应该是交流三相380伏整流滤波的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KW,电流要去到50A了。
看这个电路肯定不能用
要改进或者重新设计,你要提供电源内阻和负载特性等参数,负 ...

负载是单台15千瓦,560伏大约27安不到点。这个电压在500到600伏都能正常工作的。我的设想是没太阳时,由电网供电,有太阳时,用光伏辅助供电,但光伏 的电压一定要大于电网整流滤波后的电压400*1.414=566,也就是560伏以上。阳光小时,只给一台机器供电,阳光大时给两台机器供电。因为安装场地有限,光伏板安装的容量只能在30千瓦左右。

网友D:
你的降压方式改为串联负载时,你的电路大体结构可以不变。因为串联是电源输出电流减少了电压相应会增加,有回滞效果。
建议
低压供电用18V经7812稳压给运放,电阻分压5.9V、6.2V、6.5V、6.8V作比较器基准。注意运放逻辑是输入电压低的时候短路分压负载,输入电压高的时候不输出,分压负载串联输出。
电源取样电阻330k+330k+330k+10k(1%)。驱动三极管基极串红LED作指示
负载要求是固定不变,串联分压的负载要依据输出负载计算调整。
最后输出部分加600V过压保护

网友:
抽时间仿真一下
发现4级调压不大够空间。590~700V,110V的压差,分四份加上回差接近30V一段。没调准的话不小心容易超600V,又或者动作后不到560V。
或许分6级,8级的会好点。
电源没加内阻,不清楚影响有多大

图纸示波器方框里红线是输入电压,绿线是输出。另外我省略了驱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降压方式改为串联负载时,你的电路大体结构可以不变。因为串联是电源输出电流减少了电压相应会增加,有 ...

这个方案,相信你一定是经过设计和计算的,但光从你的描述我还是不能画出你的这个电路,麻烦你画个图吧,草图也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相信你一定是经过设计和计算的,但光从你的描述我还是不能画出你的这个电路,麻烦你画个图吧, ...

刚说要麻烦你画个图,你就画好了,谢谢。

本人水平太低,这个图我还要消化一下哦。

网友D:
有个疑问,干嘛不把光伏电源分开几路,电压高了断开一些就行啊,那样会省事点吧
或者大胆一点,找15A900V的MOS管15个水冷式线性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干嘛不把光伏电源分开几路,电压高了断开一些就行啊,那样会省事点吧 ...

光伏行业推广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投入高,回本周期长。我这个光伏案例能最大限度的利用光能,回本的周期大约也要3年。而现在普遍推广的光伏项目,少则6年,多则8年以上。如果把光伏电源分开几路,电压高了断开一些,那么光伏利用率就会下降,无法与别人竞争。这就是只能加负载,不能减光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干嘛不把光伏电源分开几路,电压高了断开一些就行啊,那样会省事点吧
或者大胆一点,找15A900V的 ...

线性稳压,也无法提高光伏板的利用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性稳压,也无法提高光伏板的利用率呢。

那么
并联负载是对的。
设计并联负载分流要有电源内阻参数,要测一下比如590V电压下的电流,加多大负载后,电流去到多少,电压掉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