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把用电池的点焊机换成了法拉电容

楼主(2021-08-09):
半年多前为了换博世的12v电池电芯买的点焊机,结果电池经常亏电要充,剪了电池,把电池换成法拉电容,装上效果杠杠的,5.4v也可以开机启动,没啥事。

网友A:
直接点吗?控制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吗?控制板呢?

注意他的白盒子,盯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吗?控制板呢?

忘了拍照,装好才拍了一张,控制板在盒子里,是四管的,就是直接把电池剪了,焊上了法拉电容的正负级,其他没变。法拉电容是闲鱼买的,最普通便宜的那种,到手量了一下内阻是0.28毫欧,两个差不多,自己又买了压扁是112mm的热缩管套上,这样舒服点

网友B:
我看见有人说这种直流的储能点焊机,两个焊点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如果想完美,必须使用双极性焊接,就是使用两组储能电容,正负各放电一次,真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C:
不是双脉冲 就能效果很好了吗?
就是
第一个脉冲 镍片变形紧贴住金属表面
第二个脉冲焊接到一起

现在还需要正反放电了?

网友:
真是越来越要求高了

网友D:
我也买了个充电宝式的点焊机用的5300毫安时的高倍率锂电池。想换2串法拉电容。充电到4.2V使用。电容都买好了。就是怕烧MOS管没敢上。看你这个好像没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换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个充电宝式的点焊机用的5300毫安时的高倍率锂电池。想换2串法拉电容。充电到4.2V使用。电容都买好 ...

我试点了10来个点,没事,我是充到5v的,实在怕么,就充到4.2v也可以的,因为3.4v时我调到4档就可以点得很牢了,5v时,1档就很牢,0.1的镍片,手上没有其他厚度的也没试,我猜0.15以内应该都可以。

网友E:
亏电是因为那个点焊机主板单片机供电没有加开关导致的(看了好些家的主板都是这样的)
我的都被放到0电压电池报废了,后来自己割pcb加了个开关换家里库存电池才弄好
不知道做这些个伙计咋想的,都已经告诉他们问题了,也没见后续改进加个开关,一直埋着这个坑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亏电是因为那个点焊机主板单片机供电没有加开关导致的(看了好些家的主板都是这样的)
我的都被放到0电压电 ...

我也想加个开关,就是不知pcb切哪里,换了法拉电容,用时再充下也可以,用得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有人说这种直流的储能点焊机,两个焊点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如果想完美,必须使用双极性焊接,就是使用 ...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亏电是因为那个点焊机主板单片机供电没有加开关导致的(看了好些家的主板都是这样的)
我的都被放到0电压电 ...

粗红线正极会有根细线引出来到电阻或ldo,你把细线中间切断接上开关就可以了。
不过你换法拉电容了估计不需要改了,法拉电容漏电快估计时间久了用还是要充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是双脉冲 就能效果很好了吗?
就是
第一个脉冲 镍片变形紧贴住金属表面

一直没找到电池点焊要用双脉冲的原理,唯一找到的是工业点焊机焊接镀锌钢板才用双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找到电池点焊要用双脉冲的原理,唯一找到的是工业点焊机焊接镀锌钢板才用双脉冲。 ...

淘宝搜双脉冲点焊机  看说明就懂了 比我这个描述的细
能精确设置第1第2脉冲的时间和电流
好像还有能更多次脉冲的设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有人说这种直流的储能点焊机,两个焊点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如果想完美,必须使用双极性焊接,就是使用 ...

经过对我的 电容点焊机 测试,确实有这个现象。电流偏小情况下,负极表棒接触点 焊得比较牢,正极表棒接触点 相对弱不少。当然,电流加大情况下,都可以焊得很牢,但差异是存在的。分析可能和 直流、电子流向、电子聚集有关。

网友(2025-05-10):
引用 网友G:
经过对我的 电容点焊机 测试,确实有这个现象。电流偏小情况下,负极表棒接触点 焊得比较牢,正极表棒接 ...

我也发现了一样的情况,负极焊笔点的牢固不少,正极那个还需要检查。后来的解决方法是负极表笔按压力度比正极那边略大,然后两个焊点熔池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