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从PCB制作丢失的空调遥控器电池仓盖说起,玩大了

楼主(2021-08-09):
家里两个TCL的空调遥控器都没有盖子了,不要问我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
用胶带粘,虽然电池不会掉出来,但是会松,导致遥控器接触不良,还是做个盖子吧。
手里也没有合适的塑料板,闲置的PCB板倒是很多,开干。
找出来第一个,高度基本复合,宽度差太多了

翻出来一块dell服务器的风扇供电板,看起来挺不错,长了点,割

结果长了一毫米,没办法,磨一磨

锉刀真好用,没几下,板子磨好了,卡在电池舱盖的槽里,特别紧,这下电池是不会松动了。
但是换电池得用刀撬开才行了。基本满意

一鼓作气,再割一块板子,说了半天,还没看过遥控器正脸呢

第二块板子也是正好合适,卡得很紧。说明用PCB板子当电池仓盖子是挺合适的。

分割线,如果只到这里,那也太不好玩了,
接下来搞点大动作。
这个手持示波器,电池舱盖也丢失了,用一个铜片加螺母固定,有点影响颜值。干它

松开螺丝,发现电源线竟然恰好断了,命中注定要好好整理了

撕开胶带,重新焊接,焊点还可以吧

重新粘好胶带,放回电池仓,整理线路,准备做个盖子

Duang~一秒钟,电池仓盖做好了,右边,为了美观,这次选择画板子交给工厂做
左边还搞了个奇怪的面板

焊接电池仓底部的挂钩,完美

合上盖子,拧好螺丝,简直像是原装的尺寸哈哈哈,除了颜色,
本来想选黑色板子的,但是交期比较长,着急用,绿色将就了

现在解密前面那块奇怪的面板是干啥的,显示屏保护框,不要问我示波器的前壳去哪里了

这个键盘我也不爽它很久了,原先是导电薄膜加触点,换了焊接的按钮开关,有点丑

翻出来大气一点的按钮

一块钱50g包邮的那种,做工真不错,

继续Duang~的一下,键盘画好了,焊接完毕,面板也装好了,这下示波器它妈都认不出来了

确实搞大了,PCB板子的玩法真是太多了,做做外壳还是很好的,
3D打印其实更好,建模搞了半天,还是画板子来的快哈哈哈

网友A:
pcb做外壳挺方便的,而且可以把多出来的板固定在焊好的板的下面绝缘。但只能做平面的壳,立体壳还是要3D打印
但我做了个立方体~~~

网友:
弄个3D打印机,然后做个一模一样的后盖

网友B:
嘉立创和捷配哭晕在厕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做外壳挺方便的,而且可以把多出来的板固定在焊好的板的下面绝缘。但只能做平面的壳,立体壳还是要3D打 ...

厉害了,哈哈哈,烟灰缸吗

网友C:
太折腾了,买个万能遥控器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网友D:
立体的用平面的板子拼起来,拼接缝用焊锡焊接。

网友:
铜材比塑料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体的用平面的板子拼起来,拼接缝用焊锡焊接。

是个办法哈哈

网友E:
这电池盖我以前公司大把的,30万次的模具 打了70万啤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和捷配哭晕在厕所

各位大侠,刀下留情,非要让人家哭晕不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侠,刀下留情,非要让人家哭晕不可吗?

我不会画板,薅羊毛的事轮不到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盖我以前公司大把的,30万次的模具 打了70万啤

哈哈哈,想想开模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折腾了,买个万能遥控器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还是钟意原装遥控器,万能的用着不太爽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钟意原装遥控器,万能的用着不太爽哈哈哈

太差了   的原装遥控也就那样,8年不到遥控器直接抽风,自己在那开机玩,开了后自己不断的调温度,还好是白天,晚上非得被吓尿

网友G:
这个月捷配已经是5张板了,看来确实压力大,大家还是手下留情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想想开模费用

当初我们没收开模费,就挣个空调控制板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月捷配已经是5张板了,看来确实压力大,大家还是手下留情呐!

看了一眼,还是两张没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一眼,还是两张没变啊

券还是两张,以前打板5张发6张,前几天刚打回来是5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月捷配已经是5张板了,看来确实压力大,大家还是手下留情呐!

嘉立创受不,也免费打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