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HK7T-18B955-CB 帮看看这个屏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1-08-09):
如图垃圾佬那里收来的,made in mexico,不懂用,接口定义未知,照着PCB判断接入12V无显示。

网友:
应该是车上用的,具体哪个等楼下来说

网友:
汽车中控屏,扔掉吧,这玩意没个整。

网友A:
我看到Mexico墨西哥很大机会是汽车上用

网友:
看那个插头像是车机的屏。

网友:
铁板上福特汽车

网友:
好像LZ去38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Mexico墨西哥很大机会是汽车上用

而且还是美系车

网友B:
车机屏,除了找到12V常电针,还得找到ACC针,也通12V,才能点亮

网友:
车机的,应该是美系 车,估计是别克,福特,雪佛兰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机屏,除了找到12V常电针,还得找到ACC针,也通12V,才能点亮

是什么含义呢,就是打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