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珠江SMR3004A 电源,想改成可调压、调流稳压电源,怎样入手,谢谢

楼主(2021-08-09):
请教:一台 SMR3004A 电源,想改成可调压、调流稳压电源,怎样入手?谢谢!

网友:
我也想问问有没有大佬能出个常见电源的改可调电源的教程,我也想搞个可调电源玩完

楼主(2021-11-25):
顶起来,继续求助 !

楼主(2022-01-14):
  继续求助 !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电动车充电器,高压大电流我觉得业余玩的少,我的hd4825几年时间只给

网友(2022-03-02):
看板子上这么多零件,没有494,算了吧

网友A:
先得找到主控芯片是啥再来问,找到主控是啥找相关图纸。如果这些都没有,只能自己测绘图纸,不过如果会自己测绘,应该就会搞了所以,结论就是找别人改过的,依葫芦画瓢。要么直接找人帮忙改,要不扔那里吃灰

网友:
1、改反馈。
2、改基准。

反馈在哪?基准在哪?  不知道。

网友(2022-06-25):
引用 网友A:
先得找到主控芯片是啥再来问,找到主控是啥找相关图纸。如果这些都没有,只能自己测绘图纸,不过如果会自己 ...

正解,本质上要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贴几张图片,连基础的电路分析都没有,很帮到他

网友(2022-11-13):
可调电位器用的多少k

网友:
大婶,贴片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