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事的时候就是各种拆,不了解轴锁机构的来看看(hart HPDD25)

楼主(2021-08-09):
这个是hart HPDD25无刷电钻的轴锁机构
官网整机图

拆齿轮箱最后一级行星轮的下面,6个圆柱形的东西就是轴锁的关键部件,如果取掉上一层的三爪驱动机构,轴锁就是双向锁定
工作原理是内圈的形状不是圆的,而且楔形
内圈连接的是输出轴,如果输出轴逆向带动轴锁机构,会有刹车效果
实际使用中如果慢速转动输出轴,轴锁可能不会生效
但是如果你趁他不注意猛的来一下,就一定会有用

这个三爪结构就刚好是插在6个圆柱之间

网友:
还是没看懂

网友A:
装机时切记:这6个短轴及周围运动部件不能加滑脂.不能加滑脂.不能加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机时切记:这6个短轴及周围运动部件不能加滑脂.不能加滑脂.不能加滑脂.

不管你加不加,这个地方并不是密封的,周围的润滑脂多少会渗透过去

另外这几个滚子在正常工作时实际上是有转动,所以适当润滑还是有意义

网友B:
加了也没事,本来就不是独立密封的,电钻只要用,油脂发热,还是会滴到上面。打上油脂它也不会打滑,一样用,多余担心。

网友:
主轴锁定,运行时图二圆盘推钢柱,钢柱再推输出轴可以转;反过来主轴受力时推着一侧钢柱走,但另一侧的钢柱会和外圈卡住,使主轴只能小幅度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机时切记:这6个短轴及周围运动部件不能加滑脂.不能加滑脂.不能加滑脂.

有什么不能加的……

网友C:
如果配有动态图就能理解了

网友:
超越离合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配有动态图就能理解了

如果把驱动机构合上,就是密闭状态,没法拍视频

但是要做3d动画只能表示能力不够

网友:
俺有勇气拆,就是没勇气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驱动机构合上,就是密闭状态,没法拍视频

但是要做3d动画只能表示能力不够 ...

谢谢,已经很好了

楼主:
另外,虽然有些电动工具没有轴锁,但是在输出端可能感觉还是很难扭动,这个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是齿轮箱的减速比偏大,二是电机自身的磁阻偏大,两个因素结合导致了难以从输出轴扭动

现在一些强磁无刷电机空手扭动轴都相当费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了也没事,本来就不是独立密封的,电钻只要用,油脂发热,还是会滴到上面。打上油脂它也不会打滑,一样用 ...

本来几个小轴在空间挺活.有点油润无事.脂质上去它就不太好动了.该让开不让.该卡位不卡.呵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几个小轴在空间挺活.有点油润无事.脂质上去它就不太好动了.该让开不让.该卡位不卡.呵呵.试试. ...

试过,都不知道试多次了,没见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就这两个图,搞不懂呀!
搞个动图可能更容易说明些

网友:
没搞懂啥意思,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个主轴锁里面就是一个双向超越离合器,外圈是固定圈,任何时候都不会转动的.内圈有两个部分,都是三爪的,只不过输出部分,也就是被动的部分带六个滚柱与下面的三个斜面组成了双向的超越离合器,这个输出轴,如果没有那个电机的动力输出三爪的作用,双向都是不能转动的,这个就是主轴锁定状态,当电机的动力输出的三爪转动时,就会压向被动轴三爪的背向的三个滚柱,而这三个滚柱刚好是这个方向的锁定滚柱,被动力输出轴压上后就贴紧在输出三爪上,不会锁定主轴了.
所谓超越离合器,如果有人对此的原理不了解的话,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两个斜面中间有一个滚柱,当斜面发生相对运动时,里面的滚柱会发生滚动,随着运动方向的不同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运动,一个是向斜面的大间距方向运动,那个方向通常都有一个垂直的面挡住这个滚柱继续滚动,而发生滑动.向另一个方向滚动时,由于斜面的间距小于了滚柱直径,两个斜面无法再相对运动了,这个时候两个斜面就锁定了,向另一个方向就不锁定,以前的轻骑的电启动就是用的这种超越离合器.上面说的是单向的,就是向一个方向锁定,另一个方向不锁定.双向的就是两个单向的反过来一起就行了.要解除超越离合器的锁定状态,对于单向的可以反方向转动,对于双向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将里面的滚柱压向斜面的间距大的一边就行了,这个就是前面有人说里面不能加油脂的原因了,主要是防止如果油脂太多的话,把这个滚柱粘在那个间距最大的垂直面处,不能滚动了,就不能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