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论坛升级了?为什么手机端不显示图片了?

楼主(2021-08-09):
为什么不显示图片了?难道只是同步数据库,图片服务器没开?

网友A:
我们目前测试手机版使用正常,包括多个浏览器测试都正常。如果使用了第三方软件的,可以清除缓存试试,我们无法保证效果,或者等待其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目前测试手机版使用正常,包括多个浏览器测试都正常。如果使用了第三方软件的,可以清除缓存试试,我们 ...

手机自带浏览器还是不能显示缩略图,只有进入帖子依次点击图片才能看见内容。

网友B:
继续测试了一下,这个跟图片延时加载功能有关,在部分较老版本的浏览器上会出现无法加载图片(一直转圈)的情况。因为目前大家使用的手机多数还不是无限流量的,所以这个功能还不宜关闭,可以尝试更换或升级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测试了一下,这个跟图片延时加载功能有关,在部分较老版本的浏览器上会出现无法加载图片(一直转圈)的 ...

我试了下,老棒子手机不能显示,水果手机显示正常,谢谢老大耐心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继续测试了一下,这个跟图片延时加载功能有关,在部分较老版本的浏览器上会出现无法加载图片(一直转圈)的 ...

这个功能兼容性真的不太好,虽然能节约服务器带宽但是拖拽才加载图片一卡一卡的体验其实不如开网页就持续加载,流量问题我感觉问题不大,一般都闲暇时间看论坛,多数wifi环境,很多浏览器也有压缩省流量功能,如果可以还是取消延迟加载吧,至少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兼容性问题,很多人宁愿等待更新也不愿意升级浏览器,还是先做到能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兼容性真的不太好,虽然能节约服务器带宽但是拖拽才加载图片一卡一卡的体验其实不如开网页就持续 ...

宁愿用手机自带老浏览器,也不用现在个别新浏览器,那不是浏览器而是广告接收器。

家里和工作地方的wifi,没月手机流量根本用不完,没必要搞什么省流量功能,就喜欢简单直接的数据加载,什么缓存啥的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宁愿用手机自带老浏览器,也不用现在个别新浏览器,那不是浏览器而是广告接收器。

家里和工作地方的wifi ...

我觉得你应该把这段话说给版主听,我只能力范围内提合理化建议和尽量帮助坛友在论坛更新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后论坛暂时没拿出解决办法的前提下,友情提供临时的应急方案。这个在新站建立之初就一直在做,意见建议也时常会提。分享方法目的是帮助坛友也让大家玩的更嗨,但是真正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应该是论坛,我作为一个普通会员能做的事儿很有限,一没权限二没话语权,人微言轻,各位有什么建议和意见还请直接找论坛管理沟通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
这个可能是旧版浏览器不支持新的HTML5指令引起的,手机端目前已经暂停了图片延迟加载功能,经过测试图片已经可以正常打开,等后续问题解决了再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