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新科无线话筒Shinco S2300,请问有哪位大神告诉我这个怎么修

楼主(2021-08-09):
第一个问题,接收器一开机亮三盏灯,最后一盏灯不亮,
第二个问题,无线话筒有反应灯不会亮,还有一个无线话筒,脱皮了

网友:
话筒电路板被电池漏液腐蚀了吧,这个麻烦了。这个是很普通的模拟无线话筒,自己随意折腾吧,不行可以丢了。

网友A:
分立件v段话筒,新科真的不怎么样,和c.o.k、特美声、先科、金正一样,贴牌机子

网友:
这么多芝麻粒,楼主你搞不定啊

网友:
哪里来的自信啊,梁静茹送你吗?这种复杂程度都敢冒险了。

网友B:
腐蚀的板子用酒精清洗,用导线连接断路的线路

楼主(2021-10-17):
引用 网友A:
分立件v段话筒,新科真的不怎么样,和c.o.k、特美声、先科、金正一样,贴牌机子 ...

新手不会啊!看那电路板发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腐蚀的板子用酒精清洗,用导线连接断路的线路

那个坏我可以不弄,问题是主板没反应啊!拆出来主板啊,看着发呆

网友(2022-01-06):
这个是V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