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DVB天线放大器

楼主(2021-08-09):
之前用于地面波的,效果不太理想,今天拆开看看,铜包铝线被焊锡膏腐蚀成粉末了。

网友A:
用于低噪声放大的K7是个芯片还是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于低噪声放大的K7是个芯片还是晶体管

应该是芯片,ln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