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先马实力先锋600M电脑电源拆解(SAMA CTX-600-6)

楼主(2021-08-09):
前年双11买的一个套装,和机箱一起229快,感觉还行,全模组挺方便了,便宜了必然有些猫腻,今天拆拆看,对电子芯片好不好认知有限,随便看下吧

楼主:
输出12v,5v,5vbs,3.3v的滤波电容大部分被我拆掉了(原装的电容像是小厂产品),找了一些黑金刚的16v/2200 ,智宝16/2200,台湾至美固态电容换上 。

网友:
降一半功率用

网友A:
600瓦好电源不会用270微法那么小的电解电容了,这货偷工减料厉害了。

网友:
16年买的个二手的电源390微法才写了450瓦

网友:
国产中低端电源里asia'x电容很常见的,不是特别差吧。

网友:
我以前有个酷冷450W,大电容都330UF了。你这个600W的才270UF。

网友B:
俺手里还有4个先马的电源呢,都是突然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手里还有4个先马的电源呢,都是突然就挂了……

电源故障是小事,最怕硬盘故障恢复数据价格很贵。我至少买500元500瓦电源,当300瓦额定功率用。

网友:
有些虚标,300瓦以内可以放心用,做工用料感觉只能说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瓦好电源不会用270微法那么小的电解电容了,这货偷工减料厉害了。

可能开关管功率管足矣输出500多瓦,但是滤波效果就很难保证了,增加了板卡的负担,12v只有两颗16v/1500u,严重不够 看,拆换掉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国产元器件,当个300瓦的电源使用没问题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先马金牌500W已用了7年左右了还杠杠的,金牌的做工扎实

网友:
一般般的做工

网友:
矿龙真香!用块两年了,刚换了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