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不开机的AOC 24寸液晶显示器(230LM00025)

楼主(2021-08-09):
以前就职的电脑城送修一台24寸的AOC液晶显示器,说是不开机,我通电试机发现指示灯不亮,屏幕无光。打开机器,检查电源板初级次级电压正常。但是通电屏幕是黑屏,指示灯不亮。单独拆下电源板通电试机,一切正常。断电后检测驱动板发现电源端对地阻值近似短路,检查电源附近的电容,果然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拆洗更换一切正常。

机器型号230LM00025

VGA和DVI接口

准备取下

这是按键开关

拆开的样子

现在的显示器基本都是这样,里面很少用螺丝了

LED灯条接口

这是驱动板,左上角那个贴片电容损坏。

电源板背面,电源板比较小,巴掌大

修好的样子

品牌特写

昨天秦地普降大雨,天气凉,故而又练了一上午字

网友:
看来写大字还是要从娃娃抓起

网友A:
连HDMI接口都没有了,一定是丐版显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HDMI接口都没有了,一定是丐版显示器了。

早几年的产品,非高端显示器,能省就省

网友:
和我现在用的这个一模一样,我14年买的了,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B:
对于我们手艺差的人,你给我们标注一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们手艺差的人,你给我们标注一下好吗?

这里,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HDMI接口都没有了,一定是丐版显示器了。

用个HDMI转DVI的头子就行了 纯接口转换 不需要芯片

网友:
字比显示器好!

网友:
2009年第一台19寸带电视机功能液晶显示器就是AOC这个牌子了,已经是HDMI+VGA接口了,这个实在太辣鸡了。

网友:
显示器没有喇叭的,用HDMI 有啥意义?

我反而认为DVI 那个插座粗壮,带螺丝,比HDMI那个插座更加可靠

网友:
字好,就是C735位置不正

网友:
以前给别人装机上百台,基本都是AOC显示器,没一台有问题的,质量不是一般的好,反而代工的飞利浦问题多多,用几台坏几台

网友:
好书法,现在有一手好字的年轻人不多

网友:
楼主如果能把测量过程详细写一写,是一个不错的教学帖

网友:
字不错。墨汁里水放多了点

网友:
看到写字,顿时感觉肃然起敬。

网友(2024-10-22):
同款显示器,用了好多好多年,已经找不到购买记录,忘了在哪买的了。DVI转HDMI用着呢,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