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了一夏天的diy 解暑很好用

楼主(2021-08-09):
台达的大风量风扇 还有一个小吹风机

之前从旧电器里面拆出的各类12V扇
找几个废体重秤的钢化玻璃板当底座用强力双面胶固定好各种扇 找个12V10A的电源当总电源 接好线就完成了

网友A:
一头雾水,这拿来干嘛?吹人的话比电风扇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头雾水,这拿来干嘛?吹人的话比电风扇差远了

不要低估了那种12V 1.7A的扇 吹人的话比大电风扇风大

网友:
噪音啊 这玩意转速太高了

网友:
拿那种大排档的风扇,桌子都给你吹起来

网友:
[另类] 用了一夏天的diy 解暑很好用。。主要是另类哈。

网友:
吹到嘴歪眼斜

网友:
是风扇阵列吗

网友:
暴力风扇一个都很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低估了那种12V 1.7A的扇 吹人的话比大电风扇风大

不是啊,这些小风扇,功率小的没风,功率大的噪音大不说,吹出的风还比较强,直。吹在身上感觉很不好。真的是不如8-12寸的锂电池风扇舒服。而且还是12伏供电。以前没有锂电池风扇的时候我也拿过两个这种12伏风扇来做电扇,用电瓶供电。不过只是停电的时候应急用。有电的时候什么风扇不比它强。上个月把20几个电脑电源里面的风扇都扔了,实在是没啥用

网友:
别的风扇也就算了,好奇楼主是怎么忍受暴力风扇那个噪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低估了那种12V 1.7A的扇 吹人的话比大电风扇风大

但是风台集中了 没大的风扇舒服

网友:
有意思,风扇的一家

网友:
这个噪音太大了吧。 受不鸟。

不如搞个电子制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