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高手,乱码文本如何查看?

楼主(2021-08-09):
附件是 “空战游戏经典全集” 的README文本文件。

记事本打开是乱码。也不知是繁、简、Big5,还是日、韩。
Word打开,选择 “日文-Mac”,效果好点,但是西文字符没有了。

求助高手,对这类文本,用什么工具查看方便?
或请转换后上传一下,变成容易阅读的格式。

网友:
Microsoft Windows 95 PC/AT互換機用 日本語版

这是日语,我用WORD打开自动识别了:

   --------------------------------------------------------------------
                            Microsoft Windows 95
                           PC/AT互換機用 日本語版
                                   README
                                1995 年 11 月
   --------------------------------------------------------------------

                  (c) Copyright Microsoft Corporation, 1995

このファイルの読み方
--------------------

メモ帳を使って画面でこのファイルを読むときは、メモ帳のウィンドウを最大化す
ると読みやすくなります。

このファイルを印刷するには、メモ帳またはほかのワード プロセッサでファイルを
開き、[ファイル] メニューの [印刷] をクリ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目次
====

まだ Windows 95 をインストールしていない場合
Windows 95 の README ファイルの一覧
README ファイルの読み方
Windows 95 のアンインストール

まだ Windows 95 をインストールしていない場合
============================================

セットアップに関する追加情報は、SETUP.TXT に載っています。SETUP.TXT は、
Windows 3.1 のメモ帳で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SETUP.TXT は、Windows 95 のイン
ストール ディスク 1 にあります。Windows 95 を CD-ROM で購入した場合は、CD-ROM
の \Win95 フォルダにあります。
SETUP.TXT には確認済みの問題、修復、回避方法などが記述されていますので、セッ
トアップを行う前に必ずお読み下さい。

Windows 95 の README ファイルの一覧
===================================

Windows 95 には、README.TXT のほかに以下の README ファイルが用意されていま
す。

    CONFIG.TXT      CONFIG.SYS ファイルで使うコマンドの構文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
                    います。

    DISPLAY.TXT     ディスプレイドライバの設定方法、ディスプレイドライバに関
                    する問題の解決方法、追加のディスプレイ ドライバの入手方
                    法など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います。

    EXCHANGE.TXT    Microsoft Exchange のセットアップと実行についての情報が
                    掲載されています。

    EXTRA.TXT       Windows 95 のアップデート ファイルやドライバ などの追加
                    ファイルの見つけ方や、Windows 95 のCD-ROM 版にのみある
                    ファイルの入手方法など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います。

    FAQ.TXT         Windows 95 についてよく寄せられる質問と、その回答が掲載
                    されています。

    GENERAL.TXT     起動に関する問題、Windows 95 に付属しているアプリケー
                    ション、ディスク ツール、ディスクと CD-ROM、ドライバ、
                    取り外し可能ディスク、Microsoft FAX、Pen Service など
                    どについて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います。

                    また、このファイルには、ほかの README ファイルに入れる
                    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最新の情報が含まれています。たとえば、
                    プリンタに関する問題がある場合、PRINTERS.TXT だけでなく、
                    GENERAL.TXT も参照すると役に立つことがあります。

    HARDWARE.TXT    ハードウェアに関する確認済みの問題と、その対処方法につ
                    いて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います。個別のハードウェアの問題に
                    ついては、PRINTERS.TXT や MOUSE.TXT なども参照する必要が
                    あります。

    INTERNET.TXT    インターネットに接続する方法について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い
                    ます。

    MOUSE.TXT       マウスとキーボードに関する確認済みの問題と、その対処方
                    法について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います。

    MSDOSDRV.TXT    MS-DOS デバイス ドライバの構文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います。
                    MS-DOS コマンドに関する追加情報については、CONFIG.TXT
                    を参照してください。コマンド プロンプトで、コマンド名の
                    後に「/?」と入力すれば、コマンドライン ヘルプを見ること
                    もできます。

    MSN.TXT         The Microsoft Network に接続する方法についての情報が掲載
                    されています。

    NETWORK.TXT     ネットワーク サービスのセットアップと実行についての情報
                    が掲載されています。

    PRINTERS.TXT    プリンタに関する確認済みの問題と、その対処方法について
                    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います。

    PROGRAMS.TXT    Windows および MS-DOS ベースのプログラムを Windows 95
                    で実行する場合のすでに確認されている問題と、その対処方法
                    についての情報が掲載されています。

    SUPPORT.TXT     Windows 95 の追加サポートを受ける方法についての情報が掲載
                    されています。

    TIPS.TXT        オンライン ヘルプやマニュアルには載っていない Windows 95
                    の使い方のヒントとテクニックの情報が含まれています。

README ファイルの読み方
=======================

Windows 95 をインストールすると、SETUP.TXT を除くすべての README ファイルが
\Windows フォルダにコピーされます。

Windows 95 をインストールした後で README ファイルを開くには
1. [スタート] ボタンをクリックします。
2. [ファイル名を指定して実行] をクリックします。
3. README ファイルの名前を入力します。

Windows 95 をインストールしていない場合でも、README ファイルを開くことがで
きます。

Windows 95 をインストールする前に README ファイルを開くには

Windows 95 をフロッピー ディスクで購入した場合
----------------------------------------------
1. ドライブ A (またはほかのドライブ) に ディスク 1 を挿入します。
2. MS-DOS コマンド プロンプトで、次のように入力します。

   a:extract.exe /a /l c:\windows win95_04.cab ファイル名.txt

   たとえば、GENERAL.TXT ファイルを開く場合は、次のように入力します。

   a:extract.exe /a /l c:\windows win95_04.cab general.txt

3. C:ドライブの \Windows がインスト-ルされているディレクトリに移動
   します。
4. コマンド プロンプトで、次のように入力します。

   edit ファイル名.txt

Windows 95 を CD-ROM で購入した場合
-----------------------------------
1. CD-ROM ドライブ (この例ではドライブ X) に CD を挿入します。
2. CD-ROM ドライブの \Win95 ディレクトリに移動します。
2. MS-DOS コマンド プロンプトで、次のように入力します。

   extract.exe /a /l c:\windows win95_04.cab ファイル名.txt

   たとえば、GENERAL.TXT を開く場合は、次のように入力します。

   extract.exe /a /l c:\windows win95_04.cab general.txt

3. C ドライブの Windows がインストールされているディレクトリに移動します。
4. コマンド プロンプトで、次のように入力します。

   edit ファイル名.txt

Windows 95 のアンインストール
=============================

セットアップのときに、後から Windows 95 をアンインストールできるようにする
ために、システム ファイルを保存しておくオプションを選択できます。後から
Windows 95 をアンインストール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には、[はい] をクリックします。
システム ファイルは圧縮され、隠しファイルとして保存されます。後から Windows
95 をアンインストール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必要がない場合は、[いいえ] をクリック
します。

ただし、次の場合は、このセットアップ オプションは表示されません。
- 以前のバージョンの Windows 95 をアップグレードする場合
- 新規のディレクトリにインストールする場合

注:アンインストール ファイルは、ローカルのハード ディスクに保存する必要が
    あります。ネットワーク ドライブまたはフロッピー ディスクには保存できま
    せん。複数のローカル ドライブがある場合は、アンインストール ファイルを
    保存するドライブを選択できます。

Windows 95 をアンインストールし、以前のバージョンの MS-DOS と Windows 3.x
に戻すには、次のようにします。

1. [スタート]ボタンをクリックし、[設定] をポイントします。次に、[コントロー
   ル パネル] をクリックします。
2.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の追加と削除] アイコンをダブルクリックします。
3. [セットアップと削除] 画面の [Windows 95] をクリックし、[削除] をクリック
   します。

また、Windows 95 の起動に関する問題がある場合は、起動ディスクを使ってコン
ピュータを起動し、起動ディスクから UNINSTAL を実行します。

注:アンインストール プログラムは、Windows 95 をシャットダウンします。シャッ
    トダウンに関する問題がある場合は、コンピュータを再起動し、"Starting
    Windows 95..." というメッセージが表示されているときに F8 キーを押してく
    ださい。次に、[Command Prompt Only] を選び、コマンド プロンプトから
    UNINSTAL を実行します。

Windows 95 の実行中に、アンインストール ファイルをディスクから削除して 6 ~
9 MB の空き領域を作りたい場合は、次のようにします。

1. [スタート]ボタンをクリックし、[設定] をポイントします。次に、[コントロー
   ル パネル] をクリックします。
2.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の追加と削除] アイコンをダブルクリックします。
3. [セットアップと削除] 画面の [旧 Windows 3.x および MS-DOS システム ファ
   イル]をクリックし、[削除] をクリックします。

アンインストール ファイルを削除すると、Windows 95 をアンインストールできな
くなります。

网友:
翻译软件翻译的中文:

--------------------------------------------------------------------
微软Windows 95
PC/AT兼容机用日语版
readme
1995年11月
--------------------------------------------------------------------
(c) Copyright微软公司,1995
这个文件的读法
--------------------

使用记事本在画面上读取这个文件的时候,将记事本的窗口最大化
这样读起来就容易了。
为了打印这个文件,用记事本或者其他字处理器打印文件
打开,点击[文件]菜单的[打印]。
目录
= = = =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Windows 95,
Windows 95的README文件列表
阅读README文件
卸载Windows 95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Windows 9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可以在SETUP.TXT中找到关于设置的附加信息。SETUP.TXT表示:
可以在Windows 3.1的记事本上看到。SETUP.TXT是Windows 95的in
在披肩盘1上。如果你用CD-ROM购买了Windows 95,请使用CD-ROM
的\Win95文件夹。
在进行提升之前请务必阅读。
Windows 95的README文件列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Windows 95中,除了README. txt之外,还有以下README文件。
应。
CONFIG.TXT CONFIG.SYS文件中使用的命令的语法信息
在。
DISPLAY.TXT显示驱动器的设定方法,与显示驱动器有关
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获得附加的显示驱动器的方法
登载着法律等的信息。
Exchange . txt关于建立和执行Microsoft Exchange的信息
被刊登了。
EXTRA.TXT添加Windows 95更新文件和驱动程序等
只有在Windows 95 CD-ROM版本中才能找到文件
上面有文件的获取方法等信息。
FAQ.TXT关于Windows 95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和回答
正在做。
通用. txt启动问题,Windows 95附带的应用程序
section,磁盘工具,磁盘和CD-ROM,驱动,
可移动磁盘,Microsoft FAX, Pen Service
刊登了关于怎的信息。
另外,这个文件可以放入其他README文件
包含了做不到的最新信息。例如,
如果有关于打印机的问题,不仅仅是PRINTERS.TXT,
通用. txt也可以作为参考。
关于HARDWARE.TXT硬件的已确认问题及其处理方法
登载着我的信息。对于个别的硬件问题
因此,还需要参考PRINTERS.TXT和moux . txt等。
有。
INTERNET.TXT上有关于连接互联网的方法的信息

MOUSE.TXT关于鼠标和键盘的已确认的问题及其对应处方
登载着关于法律的信息。
MSDOSDRV.TXT公开MS-DOS设备驱动程序的语法信息。
请参照。在命令提示符中,
后面是“/?”输入,查看命令行帮助
也可以。
MSN.TXT关于如何连接微软网络的信息
正在做。
NETWORK.TXT关于建立和执行网络服务的信息
被刊登了。
关于PRINTERS.TXT打印机的已确认问题及其处理方法
的信息。
PROGRAMS.TXT Windows 95基于Windows和MS-DOS的程序
中执行时已经确认的问题及其处理方法
登载了关于的信息。
关于如何获得额外支持SUPPORT.TXT Windows 95的信息
正在做。
tip . txt在线帮助或手册中没有的Windows 95
的使用方法和技巧信息。
阅读README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装Windows 95后,除了SETUP.TXT以外的所有README文件
\复制到Windows文件夹。
安装Windows 95后打开README文件
1.点击[开始]按钮。
2.点击[指定文件名并执行]。
输入README文件的名称。
即使你没有安装Windows 95,也可以打开README文件
来了。
在安装Windows 95之前打开README文件
如果你用软盘买了Windows 95,
----------------------------------------------

1.将盘1插入驱动器A(或其他驱动器)。
在MS-DOS命令提示符中,输入如下内容。
a:extract. exe_a/lc:\ windows win95_04.cab文件名。txt
例如,打开通用. txt文件时,输入如下。
a:extract. exe_a/lc:\ windows win95_04.cab通用.txt
3. C:移动到光驱的\Windows嵌入的目录
我会的。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如下内容。
edit文件名。txt
如果你用CD-ROM购买了Windows 95
-----------------------------------
1.将CD插入光驱(本例中的光驱X)。
2.进入CD-ROM光驱\Win95目录。
在MS-DOS命令提示符中,输入如下内容。
windows win95_04.cab文件名。txt
例如,打开通用. txt时,输入如下。
windows win95_04.cab通用.txt
3.移动到安装Windows的C光驱目录。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如下内容。
edit文件名。txt

如果你用CD-ROM购买了Windows 95
-----------------------------------
1.将CD插入光驱(本例中的光驱X)。
2.进入CD-ROM光驱\Win95目录。
在MS-DOS命令提示符中,输入如下内容。
windows win95_04.cab文件名。txt
例如,打开通用. txt时,输入如下。
windows win95_04.cab通用.txt
3.移动到安装Windows的C光驱目录。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如下内容。
edit文件名。txt
卸载Windows 9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设置时,允许之后卸载Windows 95
因此,你可以选择保存系统文件的选项。从后
点击“是”,就可以卸载Windows 95了。
系统文件被压缩,作为隐藏文件保存。之后Windows
如果不需要卸载95,点击“否”
我会的。
但是,在以下情况下,这个设置选项不会显示。
-升级之前版本的Windows 95
-在新目录中安装时
注:卸载文件需要保存在本地硬盘中
有。可以存储在网络驱动器或软盘上
嗯。如果有多个本地驱动器,请卸载文件
你可以选择保存的驱动器。
卸载Windows 95,与先前版本的MS-DOS和Windows 3.x
要恢复原状,可以这样做。
点击“开始”按钮,点“设置”。然后,[contro
点击勒面板]。
2.双击[添加和删除应用程序]图标。
3.点击“设置和删除”界面的“Windows 95”,点击“删除”
我会的。
另外,如果你有启动Windows 95的问题,可以使用启动盘。
启动启动器,从启动盘上运行UNINSTAL。
注:卸载程序关闭Windows 95。夏
如果有关于瘫痪的问题,重新启动电脑,“启动”
windows 95……"的信息显示的时候按F8键
好无聊。然后,选择[Command Prompt Only],从命令提示符中
运行UNINSTAL。
在运行Windows 95时,将卸载文件从磁盘上删除6
如果你想留出9mb的空白区域,可以这样做。
点击“开始”按钮,点“设置”。然后,[contro
点击勒面板]。
2.双击[添加和删除应用程序]图标。
3.[设置和删除]屏幕上的[旧Windows 3.x和MS-DOS系统立面
点击“le”,点击“删除”。
删除卸载文件,就能卸载Windows 95
会痛的。

网友:
系统自带IE浏览器啊,编码自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