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个SM2246-272板子的电压跳线

楼主(2021-08-09):
如图:红框电阻为电压跳线,接上0欧为vccq3.3,断开为vccq1.8,顺带问下,toggle跳线在哪?这个板子用什么壳?

网友A:
你这是跳3.3v吧?好像我有这个板

壳用这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跳3.3v吧?好像我有这个板

我这个跟你那个sata头有区别,这个壳用不了,我的框就是vccq 3.3的跳线

网友B:
要挪别的跳线过来吧,直接上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挪别的跳线过来吧,直接上不太好吧

原版3.3就是直接上的,去掉就是1.8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跟你那个sata头有区别,这个壳用不了,我的框就是vccq 3.3的跳线

你那个是这样的吧,去年客户找我们抄板送过一个,这种头很难搭配壳子的。换头就容易找壳子了。

就像这样

网友C:
这板子原来好像上的是NW727:lol: 你这个接口不好找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这样的吧,去年客户找我们抄板送过一个,这种头很难搭配壳子的。换头就容易找壳子了。

莫不是我手上的就是你们抄的?:-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原来好像上的是NW727 你这个接口不好找壳子

原版是2246xt➕bga272的nw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