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梵想s101让你们涨姿势什么叫烂

楼主(2021-08-09):
并不是我有意xxx,已前觉得梵想用云连mk8115主控还行吧,今天的事3观不正,收到原标是没拆的,里面什么玩意jmf601,后来我想了下,别人搞鬼,里面还有3颗螺丝,搞鬼了,边框要歪原标要烂,应该不是别人搞鬼了,应该是自己人搞鬼了,我擦,学习了。

网友A:
这个盘我有2个,是联想很早用的什么迅盘的。背后四个点直接就是usb口定义,我就直接焊接了一个usb头当u盘sata两用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我有2个,是联想很早用的什么迅盘的。背后四个点直接就是usb口定义,我就直接焊接了一个usb头当u盘sa ...

问题是楼主买个120G变成1G了

网友:
这是翻车鱼翻车了么  有些盘可以无损换掉内芯

网友:
这个盘我好像看到了,45包邮吧,感觉卖家是同行,没想到真么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我有2个,是联想很早用的什么迅盘的。背后四个点直接就是usb口定义,我就直接焊接了一个usb头当u盘sa ...

反正这个盘速度也慢,usb2.0够用了

网友B:
这绝壁翻车啊,4个焊位3个无锡,这板子始终就是1颗粒,话说单颗粒TSOP128G的我还没见过,也就是说这个板子就不是128的,板和壳根本就不是一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绝壁翻车啊,4个焊位3个无锡,这板子始终就是1颗粒,话说单颗粒TSOP128G的我还没见过,也就是说这个板子 ...

妥妥地翻车,1G的

网友:
好像是2012年以前的,明显假的了,这个盘应该18年以后才有,虽然也是个垃圾

网友(2025-01-29):
顶一下lz,最近捡了块2t版本,ma1102 + PF29F01T2ALCQK1 n38b qlc 16ce,跑圈速度挺不稳定的

网友:
极大的坑啊

网友:
咸鱼垃圾卖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