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索尼D-VJ65 VCD随身听并清灰加脂

楼主(2021-08-09):
缺后盖,成色一般。只清灰尘,加脂,没毛病。
常用TA2120功放,光头没写型号。

网友:
两节五号电池,相对于家用VCD机,真的很低功耗了。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听CD效果一般般,VCD又惨遭淘汰,真的作用不大了。

网友:
索尼这种CD机子也分档次的。

网友:
反正那个时候看便携式vcd,听声音,看电机和齿轮的声音大不大。小,肯定就是好东西。

网友:
连摸都没有摸过的东西竟然淘汰了,还是自己太穷了

网友:
这玩意放CD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2022-05-22):
这个是后期机型了,产品研发重心转移其他项目后的产品了,设计做工用料没有以前那么下血本了。

网友:
东西不错,激光头估计挂了。

网友:
早期VCD流行时买过这类的,索尼的读盘最烂,松下的最好。因为都买过。

网友:
也是用小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