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没有必要用防静电的零件盒?

楼主(2021-08-09):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防静电的盒子?只知道74类的貌似容易静电击坏,其他普通零件一般不用防静电了吧?

网友:
基本所有cmos器件都怕静电,上至上千安功率管下至牛屎芯片

网友A:
我认为没有必要,除非你的芯片非常贵。反正我都是撸的便宜货,本身就不是什么好货,另外芯片也没你想的那么脆弱

网友B:
如一楼,不过一般没事,要是担心的话直接弄点防静电袋就行

网友C:
用一条32平方的紫铜编织带绑着自己 然后在屋子外面用20mm粗的紫铜棒打进地下深1米
最后连接 这样可以消除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条32平方的紫铜编织带绑着自己 然后在屋子外面用20mm粗的紫铜棒打进地下深1米
最后连接 这样可以消除静 ...

我是放零件,不是手上防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一楼,不过一般没事,要是担心的话直接弄点防静电袋就行

就想拿盒子装,袋子一个个封又不好找体积又大,每次找都要找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没有必要,除非你的芯片非常贵。反正我都是撸的便宜货,本身就不是什么好货,另外芯片也没你想的那么 ...

我平时都是用普通盒子装的,这次有比较多的单片机之类的想找个地方放所以来问下

网友D:
我用过去的老式铝合金饭盒装零件。

网友:
没必要,没必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想拿盒子装,袋子一个个封又不好找体积又大,每次找都要找半天……

以后注意留下月饼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注意留下月饼盒

这年头一般人哪会买盒装月饼啊,散装月饼又好吃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去的老式铝合金饭盒装零件。

想分隔装,现在就是装一起的,找起来很麻烦,买了几个18格的盒子,不过不是防静电的,所以来问下

网友F:
没必要啊,某些敏感原件直接用防静电的塑料袋装,在放盒子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啊,某些敏感原件直接用防静电的塑料袋装,在放盒子里就行。

防静电袋太大太硬,放小格子实在不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防静电袋太大太硬,放小格子实在不方便

月饼盒加塑封袋,元件盒你以后会发现没什么意思,只能装一些短脚且小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月饼盒加塑封袋,元件盒你以后会发现没什么意思,只能装一些短脚且小的零件, ...

我就是放一些小芯片用,大点的东西另外有盒子装,现在是小芯片太多了,找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放一些小芯片用,大点的东西另外有盒子装,现在是小芯片太多了,找起来麻烦 ...

那你该买36格的

楼主:
现在买的24格的,够用也够用了,就是不是防静电的,所以上来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