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联想E49,开机半小时断电

楼主(2021-08-09):
老电脑,联想E49
开机正常
半小时内使用正常
每到半小时,就自动断电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
有没有遇到过上面情况的大神
想问问是怎么解决的
先谢谢了哈

网友A:
开机半小时断电是EC的问题吧,你是不是换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半小时断电是EC的问题吧,你是不是换cpu了?

没换过啊

网友B:
我上个月接修的一台联想Y470也是这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MH70主板换了i3/i5 3代处理器。用CPU-z看一下主板芯片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个月接修的一台联想Y470也是这问题

大佬,麻烦问下是怎么解决的哈

网友:
E49L确实有MH70,只支持奔腾, 单内存槽,丐到极致。

网友C:
进BIOS,放在那亮机半小时会不会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BIOS,放在那亮机半小时会不会断电?

这个到还没试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