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表的电压档严重不准,准备送回校准

楼主(2021-08-09):
优利德UT61E表的电压档严重不准,准备送回校准,哪位坛友知道售后的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搜一下,官网有。也是61E,第一次电阻校准可以,第二电压不会自动转量程,修成电压自动档只有两位数字,目前吃灰中。

网友:
技术支持热线:400-876-7822

售后维修服务:0769-85729918

邮箱:fankui@uni-trend.com.cn

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 8:00-12:00(上午)

                                     13:30-17:30(下午)

网友A:
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6号
收件人:成品仓
联系电话:0769-85729918
直接寄回售后即可,里面留个纸条,写明故障和维修要求,以及收货地址电话。

网友B:
这玩意保修多久啊,我有个也坏了,挡位不准,乱跳,以为受潮,放干燥箱一个晚上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保修多久啊,我有个也坏了,挡位不准,乱跳,以为受潮,放干燥箱一个晚上还是这样
...

这一般人转盘接触不良,61E主板固定螺丝太少,保修基本上是终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6号
收件人:成品仓
联系电话:0769-85729918

谢谢!准备按这个地址寄回校对

网友:
其实电压档自己校准一下就行

网友(2021-09-20):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保修多久啊,我有个也坏了,挡位不准,乱跳,以为受潮,放干燥箱一个晚上还是这样
...

终身成本保修,我的61A曾经返厂维修交流电压档,免费送回的

网友C:
我的61E是09年绿色PCB版,故障是开机全显,无法测量,前些天寄回去了,售后回复主芯片坏了,已过保修期,要收费修理,大概要180元,我没修,让他们寄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61E是09年绿色PCB版,故障是开机全显,无法测量,前些天寄回去了,售后回复主芯片坏了,已过保修期,要 ...

我的61E,主要是电压档不准,本来想寄去校准的,结果检测工程师打电话说是主芯片集成电路坏造成电压档不回零,更换费用90元,最终放弃更换退回。后来某宝搜索一下这个芯片售价超过90元,瞬间觉得没修亏了n多,这心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61E,主要是电压档不准,本来想寄去校准的,结果检测工程师打电话说是主芯片集成电路坏造成电压档不 ...

太坑了吧,朋友几十块钱买的坏的61E,寄回去,给换了全新的主板! 我发现优利德售后区别对待!尤其是发现表之前别人有维修记录的,他们都不愿免费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坑了吧,朋友几十块钱买的坏的61E,寄回去,给换了全新的主板! 我发现优利德售后区别对待!尤其是发现 ...

如果是我也这样处理,

网友(2021-11-09):
我的61E貌似也杯具了,不能自动切换量程,只要电压2.2,  22,  220,左右就不会切换,手动是正常的。看来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