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NTFS有版本之分吗?

楼主(2021-08-09):
NTFS有版本之分吗?像XP、Win7、Win8、Win10格式化的NTFS完全兼容吗?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除了XP不认GPT,其它没区别。

网友:
没听说过,好像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XP不认GPT,其它没区别。

XP的X64位版本支持GPT读取,是用2K3R2做的改版,也就是本质上是个服务器版系统

网友:
NTFS你完全不用担心不兼容,从NT4.0到WIN11全通杀,WINDOWS引以为豪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兼容性

网友:
NTFS的兼容性很好,但确实有版本区别,不过在使用中体会不出来。在win NT中的ntfs为1.x版本,win XP里则更新为3.x。到win10系统,貌似还是3.x版本。以管理员身份运行fsutil fsinfo ntfsinfo c:即可查看当前磁盘的NTFS版本。NTFS是文件型分区格式,一切信息都视为文件,包括目录在内。

网友:
奇怪win7里这个命令显示的MFT大小那里不显示兆字节,直接显示的16进制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