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渣渣的水族灯

楼主(2021-08-09):
同事的一个水族灯不亮,拿给我修,这灯一看就是九块九包邮的渣渣货

灯罩和外壳是用胶粘的,外壳全是脆脆的塑料,撬的时候稍一用力就爆裂,后来撬开一条小缝,往里灌酒精,好像有点帮助,慢慢地撬完一整圈,终于拆开了,太费劲了!

阻容降压+灯板,渣渣

密封不好,水气进去了,元件引脚全锈烂了,渣渣,等下给它换个恒流驱动

连焊锡都是黑黑的,烙铁调到380度都化不了,渣渣

这灯板目测就左下角的一个灯珠烧了,其它好像有黄黄的进水痕迹

开始一个个测灯珠

外面一圈是白光的,中间这5个是蓝光的

一圈测下来,好家伙,21个灯珠坏了14个

蓝光的灯珠我没有,幸好蓝光5个只坏了1个,其它白光的全用钳子给它掐掉

清理干净焊盘

拿出库存很久的5730灯珠,久的我都忘记它是0.2W还是0.5W的了,包装上也没写,应该是0.5W的,不管了!反正当0.2W用

上凯某顺的锡浆

摆好灯珠

拿出PTC加热片

使劲烤它

板太差劲了,刚加热就鼓起两个包

好,灯板部分维修完毕,测试一下,没问题

下面开始弄驱动部分,因为要保留它原来几颗蓝光灯珠(据说蓝光能让水草进行光合作用,我持怀疑态度),所以驱动的电流就要迁就这几颗灯珠的电流,因此先要知道这几颗蓝光灯珠原来是多大电流驱动的,通过看它阻容的电容容量~~~0.82uF算出它原来的电流应该是60mA不到,应该是0.2W的灯珠

准备从我平常捡破烂,从各种LED灯中拆下来的驱动中找一个给它装上,因为这灯板是21颗灯珠串联的,电压大约60多伏,符合大部分驱动的电压范围,所以不用考虑电压。21颗0.2W灯珠,功率才4.2W,应该绝大部分驱动都能胜任。至于电流嘛,因为要迁就它原来几颗蓝光灯珠的电流,改一改采样电阻应该就行,于是找来一个华润矽威PT4501C的驱动

查资料

原来的2个采样电阻是3R60和15R0,代入公式算出来电流在103mA左右,太大了,直接用会烧灯珠的,要改成60mA以下

换上一个10欧和一个12欧并联,阻值大约是5.5欧,算出来电流大约是55mA

改好连上测试一下,可以

再给它在220V输入处串一个6.8欧1W的电阻,当保险也好,保护整流桥免受冲击也好吧

打热熔胶把电线、驱动板什么的都固定一下

怕热熔胶顶不住高温,又打了704

然后整个灯打上一圈704,把透明灯罩合上,完工

点亮测试一小时,也不热,有点温温的,应该没问题,明天交付使用

全文完,好像又是一单花功夫、贴配件的买卖。

网友A:
渣渣,哈哈,楼主修的很嫌弃

渣渣配不上好手艺

网友B:
会计算真好啊,教教我···

网友C:
把成本2块钱的9*9包邮修成99的高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渣渣,哈哈,楼主修的很嫌弃

渣渣配不上好手艺

确实很渣,如果是我自己的灯我都不修了,直接扔掉,不过我也不会去买这种拼夕夕上几块钱包邮的灯。

网友D:
灯不值手工费的玩意   我也修过差不多的    不过我修的那个据说200+  做工也是差   另外还有个带触摸感应调光了的 电源挂了我就接了一个笔记本电源刚刚好电压一样   玩水族的人的钱真好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计算真好啊,教教我···

计算过程如下:
首先是算它原来阻容降压的电容0.82uF输出多少mA电流驱动LED,分2步算:
第一步先算出该电容的容抗

第二步再根据欧姆定律算出电流

其实嘛,这个也不用算的这么复杂,只要记住每1uF电容大约能提供70mA电流就行,其它容量就按比例增减就知道大概多少电流了。

晕了,手机发帖不会插入图片,

先算到这儿吧,睡觉了,明天再继续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计算真好啊,教教我···

上班喽,继续算,根据恒流驱动IC~~~PT4501C的资料给出的电流计算公式,先要知道Rcs也就是电流采样电阻的阻值,由于我用的是2个电阻(分别是10欧和12欧)并联,这就要计算一下并联后的阻值了,通过以下计算过程计算出阻值大约是5.4545欧姆

知道采样电阻的阻值后,代入芯片资料给的电流计算公式,先算出电感峰值电流IPK,然后LED的电流是IPK的一半,算出来就是55mA(图片上算错了,因为上面算出来是110mA,不知怎么的,下面就写错成100mA,可能是昨晚太晚了,困了,)

计算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成本2块钱的9*9包邮修成99的高配了

我感觉修好换上恒流驱动以后它才值9块9: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不值手工费的玩意   我也修过差不多的    不过我修的那个据说200+  做工也是差   另外还有个带触摸感应调 ...

有触摸感应开关,还能调光,那品质高很多个层次了,,我这个就只有一个线控开关,直接控制220V通断的。

网友E:
这锡浆是怎么刷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锡浆是怎么刷上去的

针筒挤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