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5Ⅴ40A开关电源可做外接植钉机电源吗?

楼主(2021-08-09):
这个电源是否短路铁丝加热,用做修补塑料外壳的植钉机电源。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你的制作水平决定它能否可以使用。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一般不能短路使用把

网友:
楼主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反正咸鱼来的没多少钱

网友:
试一试又不会坏,实践出真知!

网友A:
5V电源一般是用在LED屏上,做短路加热感觉可以,感觉要用MOS管控制开关量,直接短路估计会烧断铁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源一般是用在LED屏上,做短路加热感觉可以,感觉要用MOS管控制开关量,直接短路估计会烧断铁丝 ...

在输出回路用大电流按纽通断开关应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输出回路用大电流按纽通断开关应可以吧。

这种情况肯定要mos开关,按钮开关内阻大,输出电压下降多

网友:
修保险杠我用旧充电机改的,里面还有一个12v机顶盒电源用继电器控制220v通断 铁丝2s就烧断 后来加了一个可控硅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