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工业用的MD204L文本显示器接到三菱PLC里怎么搞总是显示“正在通讯......”

楼主(2021-08-09):
找了个工业文本MD204L打算学一下。下载了编程软件,与电脑通讯,把自编的图像程序也下到了文本里。(比较顺利)。但接到三菱PLC里怎么搞总是显示“正在通讯......”。网上找了很久的资料。反反复复都弄了很多次还是不可通讯,但自己有一块平板plc接上可通讯了(232通讯)。可是设置用文本控制plc输出的中继,如何搞都是不能控制。怀疑是文本的422通讯有问题,请问有谁修过这款文本?请指点一下!!!

网友:
三菱编程口一般是422

楼主:
是的。我也转了485通信试过了.说是连线有问题,我也换了。还是不行。请问有哪位大神帮我??

楼主:
来吧~~!我自己顶起。问题解决了,很多说我设置有问题或者是接线问题。这些都不是。而是编译下载版本的问题。我换了另一个版本就可以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