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联想和百度合作的双频路由器newifi

楼主(2021-08-10):
用了好几年了,也还算稳定,就是5G信号比较弱。

做工还真不错!

对这玩意也不太懂,大家看看用料如何?

网友:
联想的路由,感觉都是发热量大户,性能一般,负载一般,稳定一般,价格昂贵。

网友:
买过一个,都是矿渣,到手玩一天就退了

网友A:
这是个什么原件?

网友:
这个当年算是刷机神器之一了

网友B:
这东西不贵,记得狗东卖70+,比k2
上市早,和k2配置差不多

网友:
这个我买的新的当时就几十块,刷了其他系统,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5-6年了,超值了。

网友:
我当年买了一个新三,自己刷了用了好久,感觉挺值的,现在换软路由了。

网友:
这货和小米路由mini一个吊样,七八年前刷固件玩过一个,后来卖了,固件倒是挺多,现在还有一个小米路由mini!可以刷成老毛子还是比较好用的!就是性能和信号很一般!

网友:
那时候微博活动免费撸了一个,就是因为信号太差,一直在封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贵,记得狗东卖70+,比k2
上市早,和k2配置差不多

散热可比K2差多了。

平价民用路由器重视散热,就是从斐讯开始的。

现在华硕,小米甚至红米的路由器都看中散热了。

网友:
在还没有接触K2之前 我是拿这货刷Padavan的 但是只有FE口

网友:
newifi mini ,刷机包太丰富了,还带USB口
我现在主要再当打印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原件?

感觉像是ttl的预留焊点

网友:
这是几年前免费的路由器。还不错的。

网友:
就2根天线感觉速度一般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