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四贴0efl不会开了,希望各路大佬指导

楼主(2021-08-10):
不确定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希望得到指导

网友A:
通道1的数据总线错误,检查f1 f2位置的颗粒焊接,如果没问题再检查下主控是否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1的数据总线错误,检查f1 f2位置的颗粒焊接,如果没问题再检查下主控是否有虚焊 ...

重新焊了下,没在出现这个报错,但有新的报错,还望大佬能够给个指导,不知是不是ce跳线的问题还是别的
Download MPISP Fail(36)
STEP : Pretest procedure  (0x31)
ERROR : Parameter page header string is wrong!!  (0xB3)

网友B:
ID列表有乱码 最好先洗洗 检查下有没有虚焊  然后检查下主控是不是有问题  R23 R46 跳线OK不 或者板子供电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列表有乱码 最好先洗洗 检查下有没有虚焊  然后检查下主控是不是有问题  R23 R46 跳线OK不 或者板子供电 ...

这个板子的r23 46不知道是那两个,板子的标注很少,网上也找不到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1的数据总线错误,检查f1 f2位置的颗粒焊接,如果没问题再检查下主控是否有虚焊 ...

看另一篇帖子,Download MPISP Fail(36)的解决方式是加一个10k电阻不过不知道加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焊了下,没在出现这个报错,但有新的报错,还望大佬能够给个指导,不知是不是ce跳线的问题还是别的
Do ...

缺土狗,板子上有Tog标识,仔细找一找

网友C:
toggle在这里,再把参数的第46项值适当降低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ggle在这里,再把参数的第46项值适当降低1-3

不确定tog位置,附近的电阻位置太多了,频率的参数已经从28降到08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土狗,板子上有Tog标识,仔细找一找

tog标志有,但不知道是哪个,可能的位置都试了,都出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tog标志有,但不知道是哪个,可能的位置都试了,都出错

借用楼上的图,底下的才是土狗,这个板子是免跳线的,怎么CE少了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用楼上的图,底下的才是土狗,这个板子是免跳线的,怎么CE少了那么多

ce没少,四贴的0efl,每个是两通道二ce,所以看起来应该没事,而且tog10k上了也清空了,但还是Download MPISP Fail(36)报错,论坛里只有一个这种报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715

网友:
这个r46必须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ce没少,四贴的0efl,每个是两通道二ce,所以看起来应该没事,而且tog10k上了也清空了,但还是Download M ...

上面几层说的都是假狗,这个才是真狗

楼主:
请问大佬哪个是r46,上的10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几层说的都是假狗,这个才是真狗

试了下,果然这个是真狗,大佬牛批

网友:
同问 10k 电阻加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