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简单测试手里的几款焊锡丝,顺便问个漆包线飞线的问题。

楼主(2021-08-10):
自己捣鼓电子也有好多年了,焊锡也用过了一些,今天把手头还有的焊锡丝简单做个测试,抛砖引玉,也希望坛友跟帖讨论一下有哪些性价比比较高的焊锡丝

第一个上场的,嘉田的焊锡丝,900g,0.6mm,含2%的助焊剂,63/37锡铅比,是目前的主力焊锡丝,大概5年前花了大概90多块钱买的。

五年了锡丝还是挺光亮的

流动性比较好,焊点不算很光亮,焊接时烟略有点大

明仕达的焊锡丝,63/37含2%的助焊剂,0.5mm,这个大概是10多年前买的,印象里好像是45块钱左右,重量不记得了,500g?

十几年过去了,焊锡丝还行,比较光亮,没氧化

流动性也比较好,焊点的光泽和前面的嘉田差不多,焊接的时候烟很小

天津中亚的63/37,0.3mm的,250g,大概四年前买的,花了45,直径越细的焊锡丝价格就越贵,不过在焊接非常小的焊点的时候,0.3mm的焊锡丝确实是有优势的

四年多了,焊锡丝还是挺光亮的

流动性非常好,是所有测试的焊锡丝里最好的一款,焊点也很光亮,焊接的时候基本没有烟

三年前在淘宝买的精菱焊锡丝,一卷一块多钱吧,总长也就1m多点,别问我为啥买它,问就是:又好奇又图便宜

流动性不怎么好,化锡的时候,磨磨叽叽,焊点发乌,焊接的时候有烟

没牌子的焊锡丝,具体什么时候买的记不太清楚了,10几年应该是有的,买的时候应该没花几个钱,另外不要相信它是新加坡制造的

焊锡丝已经发乌了,氧化的比较厉害

流动性不好,化锡也是磨磨叽叽,焊点发乌没有光泽,焊接的时候有烟

不知道啥时候买的一管焊锡丝,说是60/40的,直径1mm,多少钱记不住了,一直嫌它太粗,闲置在抽屉里也有好几年了

里面是盘成一圈一圈的,用的时候往外拽一点

流动性不存在的,渣的不行,说是60/40的纯属胡说八道,流动性是所有焊锡丝里最糟糕的,焊点的光泽也很差劲,焊接的时候烟倒是比较小

最后来一个上古神器,这焊锡丝至少有30年的历史了,是自己小时候折腾电子的时候用的焊锡丝,直径3mm吧,现在看来是杠杠粗,不过那时候也不嫌弃,那时候有焊锡用已经是美滋滋了

焊锡丝老归老,但里面还是有松香夹心的

流动性很好,焊点不算光亮,焊接的时候烟稍大

所有焊锡丝的焊点比较一下,焊锡这东西基本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下面问个漆包线飞线的问题,不知道这种漆包线大家手里有没有,说是免刮直接焊接的,这个牌子是龙源的

直接焊上一段

焊接完,经常会遇到不通的情况,各种恼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另外有没有好用的免刮漆包线飞线给推荐一下,先谢谢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
前段时间在无刷机芯焊板这一步做过一阵子,说是免刮,其实是用焊锡的高温化掉铜线上的绝缘漆。 (没化掉绝缘层,测试当然不通了)

焊锡刚接触到铜线时像拳头握着线,看到两边是没完全包裹住。但过大概10秒左右,线的两边有点小冒泡(估计是绝缘层因高温化掉)锡就从线两边延展开来,(这个变化真的很微小,要多做很多次才能观察到,还有铜线要好,不然一下子就高温氧化了)

网友:
依据焊锡丝购买使用年限推测楼主快奔4了。漆包线飞线免刮使用不通,原因是绝缘层未被破坏,你的烙铁温度多少?使用时有没有在线头加锡处理?

网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好像漆线上锡的话,用扑热息痛片放在下面,漆线上面烙铁烫一下就掉漆了。

网友:
线头的绝缘柒没化掉,是要单独上锡处理的

网友:
飞线的问题一般都与温度设置有关系,还有就是烙铁头的形状。

网友:
不错很详细,我用的海川崎0.3还是不错的~

网友:
漆包线没见下来前一头先戳在烙铁头的焊锡求里,一会就能看到漆包线和焊锡交界处有类似松香沸腾的泡沫冒出,这时漆包线就上好锡了,焊接好后另一头同样处理!!!

网友:
我也用的嘉天的,450g的 14年买的 用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估计还能用1 2年

网友:
流动性最好的那款咋和我手里的一个牌子其实海川崎和它不分伯仲~

网友:
我的焊锡都是淘宝便宜掳的

网友:
8楼说得比较详细,这个线烫掉绝缘层时要从头部开始,先在烙铁头上化个小锡球,然后把漆包线左手拿着往化了的锡球里面抽插几次就可以了,动作要慢一点,要从头部开始,不要从中间,不然不易烫掉。

网友:
我用过嘉田的,效果一般般,表面容易起褶皱,流动性一般,时间长了容易起裂纹

现在主力是杭州【友邦】,流动性很好,焊点光亮,浸润度佳,就是里面的松香飞溅比较多

网友:
前三名能用,其它可以扔了。焊锡很差焊接效果也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漆线上锡的话,用扑热息痛片放在下面,漆线上面烙铁烫一下就掉漆了。 ...

35年前《电子报》介绍的方法,用复方阿司匹林,后来有人测试,好多药片都有效果。

网友:
普通漆包线也能上锡,就是要温度高些(350°以上),然后就是用线头往烙铁头上的锡里戳,几秒钟就上好了。

网友:
一直是用的亿铖达的无铅锡丝/锡桨(每年消耗十几吨) 阿尔法的助焊剂(白瓶的 两百多一瓶 真的不一样) 其他的很多过不了欧盟检测 每一到两个月就要送检一次 漆包线要先给线上锡再焊接 一般不要太长时间 边加锡边烫 没助焊剂又不加锡干烫很容易烫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年前《电子报》介绍的方法,用复方阿司匹林,后来有人测试,好多药片都有效果。 ...

什么原理,药片主要成份是淀粉吧

网友:
        别说这些小牌子,某大厂的电视,因为使用环境热,用了10年后,重点区域焊点 自己就会脱焊。
        还有 我用的都是从废板 溏回来的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