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18v的冲击批能用14v的电池吗?

楼主(2021-08-10):
前面把14v冲击批卖了,后悔了,现在想再买一个,发现闲鱼上14v机器成色太差了又贵,18v的机器倒是成色好也不算贵,18v的机器能用14v的电池吗?主要是前面装电视架,用BDF440电钻拧膨胀螺丝,差点没拧上,还是冲击批有劲;不知道油压批的40N·m威力如何。

网友A:
假设接口兼容,没有电池识别,就要看主机驱动的保护电压是多少,常见的低压保护是15v,4s的电池满电是16.8v,完全可以开机,但是有可能遇到大电流导致瞬间电压过低的情况,特别是刚启动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接口兼容,没有电池识别,就要看主机驱动的保护电压是多少,常见的低压保护是15v,4s的电池满电是16.8v ...

谢谢,估计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能用也没什么意义了!电量接近没有了!

网友:
12v电钻拧膨胀螺丝一点都没问题。关键得改性能好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