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BM5192大众车机

楼主(2021-08-10):
拆BM5192大众车机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

完多谢支持!

网友:
改个卫星锅寻星仪

网友:
大众表示这机器和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
这是非原厂的,用料很差

网友:
功放都是7388,

网友:
看着不像原厂车机啊

网友:
现在的车机都缩水了,手里有一个长安原厂的,拆开与这个差不多,都是一个核心板加一个底板的,有专门卖核心板的公司,做车机的公司只需要做个底板就可以了,开发周期大大缩减,难度也大大降低。

网友:
放眼一看就是个精品车机呀

网友:
下面呢,改装利用?

网友:
这就是个加加厚版的平板呀!

网友:
可以接根天线听广播
插家里电视信号线看电视
当然也可以放 CD听听
就看楼主怎么玩了

网友:
同上,看楼主什么玩?

网友:
看着还算不错的

网友:
大众车机还是比较耐听的,不过貌似不是原厂机器啊

网友:
美其名曰,副厂,其实就是山寨

网友:
这大屏应该是触摸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