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主板弹出硬盘后还是一直通电在转动

楼主(2021-08-10):
sata设置了热插拔,右下角弹出硬盘后,硬盘还是一直通电在转动,有没有办法改善?大佬们说说

网友A:
电源线硬盘中间加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硬盘中间加开关

我也怎么考虑的哈哈哈,简单粗暴

网友A:
有那种  隔离 切换卡,  可以切换  网络  和硬盘  区分 内外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  隔离 切换卡,  可以切换  网络  和硬盘  区分 内外网

感觉要搞个nas了,我6张4tb的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