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美国山特CSTK C1KS UPS,全是灰呀!

楼主(2021-08-10):
年代久了,不想换电池了,折了玩。

主控板

充电板,单独的。

输出滤波

后备式的,换一次电池就不少钱!

网友A:
可惜是假货,美国山特,珠海山特,北京山特,只有深圳山特才是本尊

网友:
美国山特中国产

网友:
实践证明,名字里有美国两个字的产品一般和美国没什么关系

网友:
像是准正弦波调制输出。纯正弦波工频变压器铁牛不间断电路简单修理容易,缺点很沉不适合安装在楼房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是假货,美国山特,珠海山特,北京山特,只有深圳山特才是本尊

质量还行,反正也没用坏,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质量还行,反正也没用坏,就是电池不行了。

我有个在线式质量真的好,不需要电池也能用,220V稳压的 10年那时候空调经常因为电压低启动不了

用了这个完美解决3KV的,11个年头了

网友:
这个是在线式的长效机型,所以电池外置。虽然不是深圳山特,但还凑合能用,软件也可以用深圳山特的软件。自己用的话可以接几个小容量电池。我在仓库找到了几个库存很久的此机型的标准机型(内置电池3个7AH的),换了电池带网络设备用还凑合。

网友:
我有个24V的山特,也是正弦波,外壳都没了

网友:
都是傍山特的牌子,不过胜在便宜,而且质量还可以,买过两个,至今未坏

网友:
浓浓的国产味道,山寨风格很强烈了。

网友(2022-10-06):
我手里一个2kv的,还能用,换过一次电池。

网友:
满身灰,那是真干活了,,,,,

网友:
浓浓的国产味道

网友(2023-01-22):
你这个年轻2008年的,我有一台2003年还在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