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谁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本子!

楼主(2021-08-10):
本子挺漂亮的,配置也不错,第一次给这种本子装系统,外观没有任何汉字或者英文的铭牌,网上也查不到,哪位大神知道,给咱大家科普一下
这是屏幕背面的一个弯月标志

网友A:
进bios看一下主板信息,应该会有型号显示。这种本有可能是山寨的或者是小品牌。所以查不到。

网友B:
山寨机出这样的配置?到底图什么呀?确定配置是真的?

网友:
山上的牌子吧

网友C:
山上的应该   反正不是大品牌

网友:
目测上网本或平板改的 追求主板最小化 配置全靠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bios看一下主板信息,应该会有型号显示。这种本有可能是山寨的或者是小品牌。所以查不到。 ...

看着做工挺不错的,还以为是什么新上市的小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机出这样的配置?到底图什么呀?确定配置是真的?

真的不清楚,反正速度挺快的

楼主:
估计是“寨子”里出来的,问用户,好像是花了6000多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上的应该   反正不是大品牌

好像是花了6000多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着做工挺不错的,还以为是什么新上市的小品牌

如果是有品牌的话  铭牌是会在显眼的位置贴着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山寨的本本概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有品牌的话  铭牌是会在显眼的位置贴着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山寨的本本概率比较大。。。 ...

你说的很对,前后左右都看遍了也没发现铭牌,应该就是山寨的!

网友:
AMI是bios芯片名字

楼主:
这个确实不懂呀前壳上面的弯月估计就是商标了

网友:
寨机或者进口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