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天籁CD车机绝版改装,所有问题都解决。

楼主(2021-08-10):
骐达的音响真不怎样,改了导航后,难以忍受那劣的音质,于是想改CD,对比了天籁、RAV4,最终选了天籁。先张最终效果。
面板是找枣庄老板买的,精度相当的可以,也提点小建议,切割后的面是不是能抛光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些。

机子是淘宝的,CD机的面板是枣庄老板送的,相当厚道的一个商家。
一下天籁的CD音质,像张白纸,没什么特别突出。对于音响,我觉首先要正解决音源问题,得上无损的,其次前置要减小失真,对于功放我觉原配的够用了,现在吹捧的7850假货太多。天籁用的4558是很理想,查了一下9980SQ和828可以替换
准备进行音质对比,

几年未动手,手艺还没忘。
拆的4558的利器,工具还是自己改造的烙铁好用

一次性拆下来。
4558实在小,就和米粒差不多大,不建议自己换,拆比较困难。

就只有这么大。
第一次开始飞线,拆了个继电器,用里头的漆包线,线太细了,不理想,不好焊。
用电脑硬盘的排线非常理想,

焊完马上用胶带粘上,防止意外扯断。

全部搞定,

线比较乱。
打个洞,把咪头放这。

CD机复原就演示了,论坛里太多了。
很多人调整CD位置花了几个小时,接下来介绍五分钟装机,一次搞定。首先要把固定CD架的孔位攻长一些,正常的孔位CD面板会突出毫米左右,装机要老是拆面板去调整,先把中控面板装,量一下距离

然后拆中控面板,把CD装,按个角的距离进行调整位置。省了很多拆装时间。
个人觉得只是个动手快乐的过程,改了运放感觉音质提高很多,没什么必要。而且难度很大,芯片实在太小了,本想让维修店代工,没人接,只自己动手。机子对U盘有选择,试了几个都认到。蓝牙的音质比较错,但是手机用电量直线升,正常用天,接这机子只能用半天。

网友:
天籁的机子貌似是松下产的,音质不错的。运放换5532就行了。这样飞线出来干扰会增多导致失真。

网友:
骐达原装的车机音质应该也很不错的。改装的导航都是山寨货,就没见过改装的音质好的,而且现在谁还用脑残的车载导航啊,手机不是更好用?

网友:
这样飞线还是前级的运放能有好音质那真是活见了鬼了。。。

网友A:
我以前买过起亚智跑、福瑞迪,大众高7,骐达,天籁,斯巴鲁森林人,雷凌,拉罗拉,福克斯的车机,相对来说音质天籁跟福克斯比其它听起来要好些,功能来说天籁比福克斯的强(有蓝牙、不会1小时关机),后来就把天籁的改装了一下放在家里听,其它的都收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过起亚智跑、福瑞迪,大众高7,骐达,天籁,斯巴鲁森林人,雷凌,拉罗拉,福克斯的车机,相对来说 ...

你可以试一下奇骏的DA屏,音质比天籁更好

网友:
这种便宜的改装方法是没什么效果的。买贵的喇叭换上吧。

网友B:
卖面板的老板发一下,我也有几个车想改,看看店里老板都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面板的老板发一下,我也有几个车想改,看看店里老板都有什么。。

我有,你要不要

网友:
4558是个好东西啊,我还在用4556:sweat:

网友:
这个貌似是13年款天籁的机头吧
当时改到骐达上还特意托高手割了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