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折腾』苹果平板air换外屏触摸及液晶屏

楼主(2021-08-10):
『X折腾』苹果平板air换外屏触摸及液晶屏其实。。。液晶屏是坏的,触摸被我不小心拆坏了。。因为价格不高,而且事先跟主人沟通过,所以一并换了。

应该是这个位置受伤导致液晶损坏

拆外屏的时候,划到排线了

拆下来的外屏和液晶,指纹记得得拆下来。。不要丢了

新到的屏幕和触摸外屏

home键带指纹功能,后期安装居然失效?费解

排线的弯折要跟之前的一样,否则很容易损坏排线导致功能缺失

粘之前要试机

外屏粘之前得把压排线的盖板装好

完美

最后试机发现指纹缺失了?实在费解,后期跟主人沟通,无所谓,那就无所谓啦。

重启后白屏下看夜景还是可以的。

全文完,机器主人多发了几十块给我当手工费了。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A:
高手,水果一般都能用上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水果一般都能用上几年

一般外屏坏便宜,也就几十块,液晶会贵点

网友:
要用原来的指纹键吧

网友B:
刚捡了个A1474的尸体,回来充电2小时,竟然自己开机了,内屏好的,外屏稀碎,就是有密码,估计有ID,怎么破!
两块钱来的,准备拆电池的,结果是这样,大家说说,还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捡了个A1474的尸体,回来充电2小时,竟然自己开机了,内屏好的,外屏稀碎,就是有密码,估计有ID,怎么破 ...

拆完电池,剩下的卖给华强北,有人收的,维修高手能搬板。。破解就算了,影响蛮大的据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完电池,剩下的卖给华强北,有人收的,维修高手能搬板。。破解就算了,影响蛮大的据说。 ...

还能拆什么东西?硬盘?屏幕就算了

网友:
别人修过一个iPad mini3,前面被压的稀烂,指纹模块也压废了,这玩意是和CPU绑定的,换了新的不是配套的只能当普通的HOME键用了。

网友:
每次看到苹果拆机,心中难免泛起一丝涟漪了。实在太精彩了。

网友:
唉,这下真不好意思了

网友:
苹果的屏幕怕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拆什么东西?硬盘?屏幕就算了

屏幕不好收藏,没必要留着,除非你有件可以替换。

网友C:
请问修ipad触摸花了160,贵吗?换128G硬盘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捡了个A1474的尸体,回来充电2小时,竟然自己开机了,内屏好的,外屏稀碎,就是有密码,估计有ID,怎么破 ...

绕i过啊

网友D:
原先的指纹模块和CPU是匹配的,自己换的是无法识别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修ipad触摸花了160,贵吗?换128G硬盘要多少?

我第一次给mini换触摸,第一次,排线折,失败,第二次还折,失败,第三次才成功,当时触摸60包邮,也就是花了1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先的指纹模块和CPU是匹配的,自己换的是无法识别使用的。

原先还没粘屏幕的时候,触摸还是可以的,估计是压到排线的,但因为灰尘清理干净了,再拆势必进灰,所以跟机主商量放弃指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先还没粘屏幕的时候,触摸还是可以的,估计是压到排线的,但因为灰尘清理干净了,再拆势必进灰,所以跟 ...

原装屏下的指纹锁带有压力传感器,如果断电后会归零,需要工具进行设置后,方可恢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屏下的指纹锁带有压力传感器,如果断电后会归零,需要工具进行设置后,方可恢复功能。 ...

这款是没有屏幕一体的,按键跟6代苹果手机一样是可以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