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有个想法,用tf卡备份ssd的重要数据,防止ssd突然挂掉

楼主(2021-08-10):
据说ssd突然挂掉太可怕了,数据基本找不回来,其实大多数人真正重要的数据并不多,所以做好备份很重要。
但是用usb移动硬盘备份的话,每次都要插上硬盘,运行备份程序,我想基本没有人愿意每天备份一次把,都是能拖就拖,多少天备份一次。
笔记本上有个tf卡插槽,平常也不会使用的,打算买一个64g或者128g的tf卡,也就30-70块钱,长期插在tf槽里,每天自动备份一次重要数据,万一哪天ssd突然坏了,tf卡不会跟着一起坏的,那样至少还可以恢复到昨天的数据,就是不知道这样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A:
你是出来搞笑的嘛,用小炮艇防止战列舰的灾难?事实证明哪怕同一一线名牌厂家的储存卡寿命都比不过他们自己加的ssd。。。。

网友B:
SSD还没挂掉,TF卡已经挂了不知道多少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D还没挂掉,TF卡已经挂了不知道多少张了

这个不可怕啊,tf卡号称保修10年,坏了就换个新的,插上继续做备份用,除非正好tf卡坏掉换新的时候,ssd挂了,这个概率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出来搞笑的嘛,用小炮艇防止战列舰的灾难?事实证明哪怕同一一线名牌厂家的储存卡寿命都比不过他们自己 ...

另外ssd是一直在读写,tf每天只写一次,也就几十G吧,应该寿命不会那么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可怕啊,tf卡号称保修10年,坏了就换个新的,插上继续做备份用,除非正好tf卡坏掉换新的时候,ssd ...

现实是保修不包含过量读写吧。。。

楼主:
我担心的风险是,tf假如坏了,也不告诉你,还假装写得进,天天备份的数据其实是错的,突然ssd坏了,发现tf卡上的数据并没用,不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ssd是一直在读写,tf每天只写一次,也就几十G吧,应该寿命不会那么短吧。 ...

你每天备份一次,TF卡的写入量基本和SSD相等。最多打个折扣就是1/2-1/3,显然TF的写入量没SSD大。

网友:
要不找个硬盘,要不找个NAS做备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可怕啊,tf卡号称保修10年,坏了就换个新的,插上继续做备份用,除非正好tf卡坏掉换新的时候,ssd ...

要是直接挂掉完全认不出来这种情况的就算好的了。关键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坏了,然后毛看看还是正常的,但是里面的数据有部分已经丢失或者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直接挂掉完全认不出来这种情况的就算好的了。关键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坏了,然后毛看看还是正常的, ...

对的,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假装写得进,实际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假装写得进,实际是错的

十有八九是这种情况。要备份还是用HDD吧。
话说你备份SSD干嘛呀?一般也就一个系统而已

网友:
我强烈反对你拿SD卡备份数据,抛开成本和读写速度不谈,你自己了解一下数据恢复的价格就能权衡了。

网友:
你笔记本有光驱吗?换个支架,装一块机械硬盘。
或者你买个网盘,每天同步一次。

网友:
我知道你是想临时备份,但是从实际情况考虑,假如突然断电,SSD和SD卡同时崩的概率不低,你这样真不如买NAS+HDD。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千万不要实际应用!

网友:
重要资料还是老老实实保存在hdd里

网友:
楼主带着大家走进一条小巷里拼命讨论……

网友:
一直用ssd+HDD的组合,没有这个担忧。飘过~

楼主:
笔记本,只有一个ssd,没有位置装hdd,所以系统数据都在ssd上,会定期使用移动硬盘备份数据,但是不可能做到每天备份,何况人是有惰性的,总认为今天不会坏,今天就不备份了,明天还是这样觉得,但是总归有坏的时候,就看坏的时候是多少天前备份的数据了,如果天数少还好,万一是几个月前备的,那基本等于没备。
如果用tf天天备,就当它是多了一层保险,或者说,就当它不存在,万一到时候真ssd坏了,tf能恢复出数据呢,那不是赚了,我就是这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