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INIC6081)开卡出错求助:ISP Program PRAM Failed on Section

楼主(2021-08-10):
板子是INIC6081打标的PS3111,颗粒是金士顿打标的,ID是98 3C 98 B3 76 F2,应该是东芝9T23
目前是4贴此颗粒,颗粒在58XT测试架上用3.3V供电,上Tog都能开且跑圈测试成功,贴到这个板子上各种开卡报错,求大佬指导

网友:
选择Toggle 1.0,然后频率更改为100MHz测试

开卡前,先EraseALL一下

楼主:
感谢回复,还是爆红,J10

网友:
现在板子上这个主控标的啥型号 如果是HT9530需要专用工具 IN6081或者PS3111用IN6081工具开看看 可能颗粒频率不对

网友:
颗粒有个ce坏块太多了,上2258吧,

网友:
开启smart-C3   pretest里面选择其他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