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olf拆解:生达利SL-8582D二合一焊台,小白请教是否值两张,不值就退货

楼主(2021-08-10):
最近在网上买了个二合一焊台,请大佬们给长长眼,看看这东西值两张毛爷爷不?我是小白一枚,连业务爱好者都不敢自称。只是没事偶尔瞎捣鼓,自己在家修个LED灯或小家电断线的水平。电路图都看不懂,没啥电路基础那种。。。。但一直崇拜拆机家园的大神。
话不多说,先上三围

宽150mm

宽150mm

长170mm

长170mm

高75mm

高75mm

下面上果照

楼主:
去食堂吃午饭,回来补内部图啊
塑料外壳,做工一般,甚至有点糙。主板做工还不错,有一个挺大挺重的变压器。

楼主:
电烙铁其实不用买,家里有一个,还可在手柄转盘调温那种。但有时拆东西时,感觉不给力,很费劲也不好焊下来,所以打算买个热风枪,吹个多焊点的元件,单买焊台,也不便宜,后来看到这个8582D的,别的牌子最少二张半甚至三到五张毛爷爷。这个挺便宜还不到两张。
感觉能承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那种,收到货,看做工真心不满意。。。所以发坛子里,请大家品鉴一下。不好,我就退货,大不了赔个运费钱。

楼主:
电烙铁的结构,发热芯是陶瓷的,插拔型,我看发热芯对面是5孔,但发热芯只是4芯。

另外是4个喷嘴,另外和店家要了一个刀形烙铁头

楼主:
这些都厂家网页介绍,回来实物对比,参数至少是差不多

楼主:
TM1628A  28针脚,是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IC
S3F9454BZZ-DK94  20针脚,是一款控制微处理器,它包括完整的8位算术和逻辑运算
MOC3041 6针脚 是7500V ac光电耦合器类型:三端双向可控驱动器。用来隔离可控硅上的交流高压和直流低压控制信号的。其输出用来触发双向可控硅
358 eZ936J 8针脚 双运放,内部包括有两个独立的、高增益、内部频率补偿的运算放大器,适合于电源电压范围很宽的单电源使用,也适用于双电源工作模式,在推荐的工作条件下,电源电流与电源电压无关。它的使用范围包括传感放大器、直流增益模块和其他所有可用单电源供电的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场合。
AIM 23A10 8针脚 可能是高输出电流电压反馈放大器

楼主:
前辈们,给点意见吧

楼主:
电容是电解电容,是不是很LOW,要不要找些拆机固态电容给替换一下?

网友A:
我喜欢气泵的那种手柄买的,但是机器太大了,刚看了下这些都没有t12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气泵的那种手柄买的,但是机器太大了,刚看了下这些都没有t12烙铁。 ...

对啊,买之前也做了点功课,专业人士普遍喜欢气泵热风枪,风量大,容易控制。
对于一年用不了几次的小白,不是专业维修人士,感觉冲这价格,尝尝热风枪的滋味,应该勉强说的过去,就是不知道这种低端产品安全性,稳定性如何,有没有大佬有使用心得啊

网友B:
可以接受,不算太贵,东西也不算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受,不算太贵,东西也不算太差。

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准备加电测试,看看能不能吹个芯片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气泵的那种手柄买的,但是机器太大了,刚看了下这些都没有t12烙铁。 ...

谢谢指点

网友C:
拆焊还是木柄的烙铁爽。

网友D:
感觉还值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焊还是木柄的烙铁爽。

我到现在统共用给3个烙铁,前两个都木柄,1个100瓦的大家伙,还有一个50瓦的小的,用到木柄开裂,但一直没坏,后来嫌弃不高级,扔仓库吃灰了,第三个是调温烙铁,现在焊台算第四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值这个价

谢谢支持,这样,我就不担心了,毕竟我又白又二

楼主:
成功试机,同时使用两个设备,加热速度挺快,基本拿起来,不用10秒就能工作了,热风枪功率勉强,吹LED灯珠都必须顶格开到480度,才能勉强焊下来

楼主:
另外通过拆焊LED灯珠,逐渐发现热风枪使用技巧,那就是别安喷嘴,效率最高,另外就是要旋转外围加热,这样灯泡不会烤焦,不但可以拆,也焊了几个,测试点亮,没烤坏。

网友:
别led铝基板不好吹,直接吹bg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