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有自己的国产功放芯片吗?尤其是自己设计制造的

楼主(2021-08-10):
如题,看了很多的拆机图片,发现都是国外的各类功放芯片,比如日本的美国的等等,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大神,咱们有自己的国产功放芯片吗?尤其是自己设计制造的,能达到什么样水准?或者是仿制生产的,能达到原产的什么水准?希望各位大佬、大神能给解惑谢谢!

网友A:
都白菜价了,谁还有兴趣去仿制?
这就是美帝的阴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白菜价了,谁还有兴趣去仿制?
这就是美帝的阴谋。

仿制的多了去了,实际上目前零售市场上的进口功放芯片基本都是仿造的,要买真的只能到原厂代理商那里拿货才有保证。

因为功放芯片是模拟芯片,集成度很低,对生产设备要求低,容易从版图直接仿造,所以假货非常多。

网友:
有啊,各种山寨的1875和2030

网友:
有,傻瓜155,175,275,2100,值得你拥有

网友:
5G37纯国产功放集成电路

网友C:
前几天买了两次芯片,第一次直接是个短路的,退钱了。第二次全部脚测了一遍没短路,然而大音量就断音也退钱了。估计就是颗国产高仿的(右),性能做不到原装那么好。上面的字和原装的都不一样,还好手里有一颗原装进口的芯片(左)。

网友:
国产有很多,主要是移动便携领域的小功率数字IC
大功率功放现在是小众产品,厂家也不会投入太大精力

网友:
以前的动放和功放芯片很少坏的,维修时也比较少怀疑芯片问题,现在可不一样了

网友:
傻瓜系列,175、275、1100……

网友D:
5G系列,5G31,32,33,35,37等等,目前手里只有个37:lol:
【用 途】5G31     差分输入式音频功放电路                                【性能 参数】
                        双列14脚封装,静态电流=20mA;输入阻抗=10KΩ;最大输出功率=1W;带宽BW=17kHz。

                        【互换 兼容】
                        SF4100系列 19A100 AN7114 BH4100 BN4100 BW4100 CB4100 CD4100 CF4100 D4100 D4110 D7114 DG4100 F7114 FC34 FD403 FD410 FD4100 FL4100 FS34 FZ8 HF813 LA4100 LA4110 LA527 LY4100 N4100 NT4100 SD4100 SL345 SL4100 SL4110 TB4100 XG4100
D:\照片\2020\20201223\000已压缩\带去门市的板子

网友E:
对性能要求不高,有不少国产芯片可选,最大缺点为了低价连过热保护都省了,比如LM2596过流直通超压输出,短路秒烧芯片。华为麒麟有国内技术,最坑的是微纳米工艺台积电被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5G系列,5G31,32,33,35,37等等,目前手里只有个37
【用 途】5G31     差分输入式音频功放电路        ...

老U啊,你是真能折腾。

网友:
傻瓜175,275

网友:
国外一开源,国内就自主了。

网友:
模拟芯片没啥技术含量,要做好应该没问题主要是成本控制
国内CPU都能做,别说功放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制的多了去了,实际上目前零售市场上的进口功放芯片基本都是仿造的,要买真的只能到原厂代理商那里拿货 ...

是不是咸鱼上的各种百十来块钱的成品功放板都是这种仿制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买了两次芯片,第一次直接是个短路的,退钱了。第二次全部脚测了一遍没短路,然而大音量就断音也退钱 ...

感谢提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性能要求不高,有不少国产芯片可选,最大缺点为了低价连过热保护都省了,比如LM2596过流直通超压输出,短 ...

被卡的不仅仅是台积电,台积电只是生产部分。设计部分的ARM架构和设计、模拟、综合所用的EDA软件也是美国的。也就是美国全面制裁之下,华为的芯片设计和生产都会停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