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一两天花屏一次,确定不是显卡的问题。求大佬看一下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1-08-10):
基本上一两天出现一次花屏,但是关闭一下显示器电源,再打开一下显示器电源,就恢复正常的显示。也就是重启一下显示器就恢复,所以确定不是显卡的问题,也不是HDMI线的问题,以前我每次在显示器用的那个插排上插上220V的手电钻,手电钻功率一开大也会这样子花屏。最近不用手电钻了也会这样,求大佬判断一下是显示器哪个电子原件坏了? 我想自己修一下。

网友:
EMC差,加装滤波器,检查进线零火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A:
应该先检查电源部分的电容及电阻,大概率是这部分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排线,重新拔插,

网友C:
有可能是VGA接口电路问题

网友:
虽然没见过这个故障,但我感觉是电源性能较差的缘故,运气好了换电容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VGA接口电路问题

楼主用的HDMI关VGA啥事?

网友:
估计是EMC烧了之类的吧,换HDMI接口的EMC芯片可能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排线,或者换条排线试试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也是这样的花屏,随机的。有时开关显示器就解决,有时要重启系统才行。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电容爆了。

网友:
10楼有可能是正解

网友:
通常是排线连接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VGA接口电路问题

用的是HDMI接口的线,重启显示器就恢复,应该和数字信号的线路没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排线,重新拔插,

线路都插拔过,都没问题,基本可以排除线路的问题了。就是感觉是供电模块还是什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检查电源部分的电容及电阻,大概率是这部分的问题。

我也感觉应该是供电模块出的啥问题。以前在显示器插排上用220V的手电钻功率一开大,就会这样子花屏。感觉只是个小问题,某个电容或者电阻坏了,可能几毛钱就能修好的,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求指点

网友(2022-05-20):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一个显示器一样的问题,而且是在同一个或者临近插板上插拔某些电器,比如烙铁、示波器这种,就会出现你这种雪花屏或者黑屏,但是闪一下就会回复正常。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显示器,同线路的用电器开机,就会黑屏一下。

网友:
换个好的插线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