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自制U盘,奇怪问题!MEMORY BAR是什么鬼?

楼主(2021-08-10):
MEMORY BAR是什么鬼?默认量产通过,并且存在电脑中,可以使用。插拔断电后,恢复到量产前状态,就得重新量产,里面数据当然也没了。有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谢谢!

网友:
慧荣量产工具默认的设备名称就是MEMORY BAR,量产的时候把Vendor、Product改成你想要的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问题吧,isp none都掉固件了

楼主:
量产能过,插拔U盘就又不行了。江波龙的那款存储芯片。固态硬盘无法量产,拆放到U盘上,就这样了!

网友A:
看看sb8在不在,不在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sb8在不在,不在补上

sb8是什么?在哪儿,u盘板子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b8是什么?在哪儿,u盘板子上吗?

是个电阻的丝印,短接也可以